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维修一例

楼主(2023-11-15):
说明一下,发这个帖子主要是记录一下,做个备忘,也方便坛友们维修时参考。

以下正文:

      路过废品站,看有台成色比较新的某款格兰仕微波炉,店主出价30元,买下。

一、故障现象:店主说试过不加热。

二、抱回家后直接打开外壳,检查高压保险丝已烧断,用耐压测试仪测量高压二极管正常(测试仪最大电压2700V),用电桥测量高压电容正常(标记容量为0.95uF,实测0.96uF,ESR也正常),测变压器灯丝绕组电阻为0.2欧左右,高压绕组电阻为170欧左右(保险丝端对外壳电阻)。

三、因原保险丝和外壳直接是弹簧+熔丝结构,不方便更换玻璃管型的。在某宝上买来保险丝套件(含保险管5KV0.75A、保险外壳、两头的连接线),换上试机(微波加热1-2分钟),仍然不加热,摸变压器微温。

四、断电,拔下磁控管的两个插头后再通电,万用表测量两个连线插头间有3.4V左右电压。

再断电通电,操作微波加热2秒,停机后迅速用MF47表2500V档,测量高压二极管负极端的电压,电压在刚开始打表,然后迅速减小,5秒后已减到1000V以下。说明灯丝电压和高压输出都正常。

断电,测磁控管两个引脚电阻(灯丝电阻)为0.1-0.2欧,正常。测引脚对外壳电阻为47欧,引脚对外壳已经接近短路(正常应为无穷大),说明磁控管已经损坏。

五、废品站还有一台坏的格兰仕微波炉,和店主商量,以加5元的价格调换磁控管。测量这个磁控管的两个引脚电阻为0.2欧,正常。测引脚对外壳电阻无穷大(2M档)。回家装上磁控管及连线,通电,用碗装水微波加热2分钟后水已加热,机器正常,装壳。

六、维修完毕。包括保险管套件共花40元修好了一台微波炉,微波炉出厂日期2019年,关键是有9.9成新。

七、现在的微波炉有的变压器都是铝线,不然店老板也不会30元就出了,不过这台微波炉是铜线还是铝线,没有去详细检查。

有不当之处欢迎讨论,全文完。

网友A:
其实大概率磁控管没有损坏,只是那个插座被高压击穿了,上网单独买个插座换下可以修复。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概率磁控管没有损坏,只是那个插座被高压击穿了,上网单独买个插座换下可以修复。

磁控管的插座看着也挺新的样子,没有明显的烧痕,插座到是没有细看,不过这也是经验,谢谢!

楼主:
下面有一个判断高压二极管的方法也不错,一并放在这里吧

一张图解决微波炉不加热

一张图解决微波炉不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概率磁控管没有损坏,只是那个插座被高压击穿了,上网单独买个插座换下可以修复。

对的,击穿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单纯的磁控管坏会烧高压保险丝

网友:
高压二极管用10K档就可以测出来好坏,至于变压器20年前高压线圈有可能是铜的。

网友:
辛亏有两台微波炉,可以以废品价换到另一只好的微波管,否则就不是这个总价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概率磁控管没有损坏,只是那个插座被高压击穿了,上网单独买个插座换下可以修复。

這個插座好換,但是裡面引線的焊接是個大問題。
需要氬弧焊,我不懂,反正不是普通的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插座好換,但是裡面引線的焊接是個大問題。
需要氬弧焊,我不懂,反正不是普通的錫焊。

找到一个以前换下来的磁控管,打开看了插座里面,里面的电感引线与插座的连接,确实不像是普通的锡焊。

看来换插座也麻烦,还不如直接换磁控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插座好換,但是裡面引線的焊接是個大問題。
需要氬弧焊,我不懂,反正不是普通的錫焊。

管子出来的线是铜漆包线,绕成线圈状,可以用大功率烙铁焊接上,实际操作过,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出来的线是铜漆包线,绕成线圈状,可以用大功率烙铁焊接上,实际操作过,可行。

这样焊接的话,长期的高温,焊锡不会融化吗?我看到原厂的焊接是点焊的,直接融化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以前换下来的磁控管,打开看了插座里面,里面的电感引线与插座的连接,确实不像是普通的锡焊。 ...

是呀,因为焊接的原因,我上次也是更换了一个磁控管总成。估计那个大功率锂电池点焊机可以焊接。

网友C:
磁控管的引脚插座有1000P的穿心电容(高压滤波),易和外壳造成击穿,更换引脚插座即可,淘宝上5块钱3个包邮

网友:
我修过两次微波炉,都是微波管管座那里引线与外壳短路的故障。应该只需要更换管座既能解决问题。至于温度,应该不高,锡焊可解决问题,也有网友成功用锡焊解决问题的。

楼主:
看来我要把手头上以前换下来的再检查下,看是不是插座坏了,坏了就买几个插座先备着。

楼主:
这是微波炉维修第1例,后面的贴子是第2例

网友D:
家里有台在非典前几年买的微波炉,前几年坏了一次,高压保险炸了,磁控管太贵没舍得买,买的10块左右的维修套装,把高压保险、电容换了,试机没炸,不热,就放弃了,几月后,见我姐在里面热东西,挺好奇的,问你不知道坏了么?答,知道啊,不是你给修好了么?前几天我就热饭吃了。好奇等她热完,还真热了,后来一段时间没用,又不热了,我爸一直要卖废品,我一直没让,无非是换个磁控管,或者磁控管上的插座就能修好,再者我感觉变压器是铜的,做点焊机的好材料(虽然我也不知道做来干嘛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台在非典前几年买的微波炉,前几年坏了一次,高压保险炸了,磁控管太贵没舍得买,买的10块左右的维修 ...

这种微波炉时热时不热毛病高概率是;门感的的几个微动开关中有个别积碳,仅仅只用目测

触片全片烧黑的,按同样的耐电流级别及常通/常断触点数换新解决即可。

微波炉七八成毛病是微动开关,磁控管毛病/二极管毛病各约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微波炉时热时不热毛病高概率是;门感的的几个微动开关中有个别积碳,仅仅只用目测

触片全片烧黑 ...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真的是没有废品,不同的人眼里物品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磁控管换 管座,高手是用碳阻焊 焊接电感和管脚的。当年在格兰仕售后修理微波炉,大多故障都是开盖后一分钟内判断故障元件的,钳表测量整机工作电流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

网友:
又学到一招

楼主:
多来论坛,可以学到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来论坛,可以学到很多

受教受教

网友F:
微波炉用的时间长了要清理风扇的滤网,我家就差点烧了,闻到烧焦的味道才发现护网上全是灰尘

楼主(2023-12-21):
引用 网友F:
微波炉用的时间长了要清理风扇的滤网,我家就差点烧了,闻到烧焦的味道才发现护网上全是灰尘

    我修微波炉都是先清理干净,外壳,内腔,包括风扇叶子及滤网。不然下手粘乎乎的,感觉不爽。

网友:
5块钱买了一个好的质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的引脚插座有1000P的穿心电容(高压滤波),易和外壳造成击穿,更换引脚插座即可,淘宝上5块钱3个包 ...

换引脚脚插座,没有条件磷铜焊接,怕锡焊怕不可靠啊

网友(2024-09-02):
好技术,我也准备把放了几年的坏微波炉拆下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