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论坛朋友,这个烧糊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3-11-15):
目前总重6.7公斤,单个电池规格约15X9.2X4厘米。目测电池里面好像是薄铜片。谢谢啊

网友A:
看像磷酸铁锂,短路从外面烧的。三元的话可能就炸了,没保存得这样的残体。

网友:
应该是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像磷酸铁锂,短路从外面烧的。三元的话可能就炸了,没保存得这样的残体。

对,应该就是铁锂。

三元没有说外烧壳开了,里边还能剩下完整形状的。
能看到铜片电极,说明内部没有完全烧毁。以三元的个性,铜至少要是氧化铜(黑色)

网友:
接下来该拆品牌了,宁德有这种规格的铁锂

网友:
看着像磷酸铁锂电池,不过又不像,像是三元锂电池,因为是6块串并,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应该是8个或者12快电池。这样就基本断定是三元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