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友五个元件搞定LC振荡电路

楼主(2023-11-15):
这是一个QQ群友的电路,设计十分巧妙,尽管只使用了五个元件,但是波形却一点也不差

楼主:
发错了,电路是这个

网友:
三点式振荡的简化版,不过真的很精巧。

谐振频率按着参数应该是 22k 左右

网友A:
波形没拉开,把扫描时间设的小一些,使屏幕显示一个或两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
另外,不共地,信号怎么引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没拉开,把扫描时间设的小一些,使屏幕显示一个或两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
另外,不共地,信号怎么引出呢

绕多一个耦合线圈,感应出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多一个耦合线圈,感应出去。

谢谢回复!
从截图上看,波形接近三角波

网友:
電容三點式的簡化使用,低頻用用尚可,高頻就需要加點功夫了。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从截图上看,波形接近三角波

看着确实像是三角波。

网友:
同样的参数,电容三点比电感三点波形好

网友:
这个图,振荡波形会更好些:

网友:
这波形还好?拉开看看估计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知道是Vb=Vc简化了基极偏置,那么“五元件LC振荡电路”还不就像高产母猪一样生产出来了吗?

R1再加大,并且接上旁路电容就变成超再生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