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2无法闭合

楼主(2023-11-15):
大家好,我这台是telefunken 2214收音机,接收效果很好,声音洪亮,就是猫眼无法闭合,多个FM强台都是这样宽的一条缝。原配猫眼是EM84,我看我这台用的是6E2,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A:
之前玩过 6e2 单独的模块,高压不够的话就会光条变短,导致屏极满信号不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过 6e2 单独的模块,高压不够的话就会光条变短,导致屏极满信号不闭合。

啥意思,什么高压不够

楼主:
不管信号有多强都只能闭合到这里,所以应该不是灵敏度问题。
夏天开机一段时间后可以闭合,冬天就不行了,似乎跟温度有关。
反复按几下长波的波段开关缝隙会小一点。
看了别人的帖子感觉可能是AGC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什么高压不够

这图还是之前矿坛下载的:

+250v 那里决定了静息状态发光条长度,这个高压如果不够的话,可能满信号不能闭合;

另外信号强度,对应的1脚栅压如果不够负,也可能导致不闭合。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套件,先查高压吧,然后再查信号强度够不够

网友B:
仔细看看这些,会有所收获。调整电阻。
6E1

网友:
加个三极管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给楼主说太多的理论,更容易使他云里雾里,要紧的是最直接的帮助

你手上如果有EF89 中放管不妨替换 ...

没什么理论,那里就两个电阻(已知)。一个给定a值(开口尺寸)通俗易懂。调整Rp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这些,会有所收获。调整电阻。

6E1

我看这图,没有信号的时候应该不是完全打开(两边有一小段亮段)?

楼主:
我的没信号时是完全打开,没有一点亮

网友:
测一下工作电压吧!没有数据加持的都是瞎猜

网友D:
FM怎样驱动指示管的不清楚,AM是靠AGC电压的。EM84是-22v全闭合,6E2是-15v,按说6E2换上去应该是提前闭合。
不过,EM84屏极电阻是470k,6E2设计原理上是100k的。
楼主可以在470k上并个12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怎样驱动指示管的不清楚,AM是靠AGC电压的。EM84是-22v全闭合,6E2是-15v,按说6E2换上去应该是提前闭合 ...

刚看了,电阻确实是470k,卖家坑爹,我也别并联电阻了,没有电烙铁,换个原装EM84试试

楼主:
哎,换了还是没闭合

网友E:
看下是不是那个倍压的二级管不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是不是那个倍压的二级管不太好用了。

哪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原装管而不是阳澄湖“洗澡蟹” 国内JS只有暂时没想到暂时没做到!测一下管身直径吧,原装管比国 ...

确实要细一些,原来的国产管插进拔出那个猫眼固定套子很费劲,现在很顺滑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

网友F:
刚拍的根德5019,猫眼是EM84,第一张图片是开机无信号状态,第二张照片是接收状态,中间有1.5mm左右缝隙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拍的根德5019,猫眼是EM84,第一张图片是开机无信号状态,第二张照片是接收状态,中间有1.5mm左右缝隙正 ...

我的缝隙有5毫米宽

楼主:
换了新的功放管,现在已经基本闭合,想不到跟这个还有关系

楼主:
换了新的功放管,现在这样

网友:
慢慢的玩。经验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