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3.15v的灯丝绕组接地

楼主(2023-11-15):
请教各位师傅  双3.15v的灯丝绕组  中心头可以串小容量电容落地吗?

网友A:
可以,容量可以0.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容量可以0.1左右

院长老师  这种方法消除交流声的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院长老师  这种方法消除交流声的效果如何?

试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便知。

多谢朱院长指点!

网友:
可以串联1UF的400V的MKP电容噪声和直接没区别但是可以很好的保护灯丝和阴极不会击穿,理论上可以做到电容耐压的1.2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院长老师  这种方法消除交流声的效果如何?

不知道你对消除交流声的期待值是多高。
如果是较高,则3.15V中点可以接一个正电位,比如功放管的阴极。这个电位高于阴极电位,会有明显减少噪声的作用,但是减少的至少灯丝与阴极之间的弱放电噪声,而不是灯丝本身噪声。
如果是非常高,那只能用直流点灯。

还要注意实际电路中管子阴极与灯丝直接的电位差,这个电位差越大,噪声也会增大。一般的共阴极电路没有问题,但是涉及到阴极输出或者SRPP这种电路,如果灯丝直接接地了,那么阴极电位会明显高于灯丝电位,这样阴极对灯丝就有击穿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对消除交流声的期待值是多高。
如果是较高,则3.15V中点可以接一个正电位,比如功放管的阴极。 ...

喇叭中的嗡嗡噪声  估计跟接地位置  方式都有很大关系  多谢海版指导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用在哪方面,如果是电子管收音机,交流声主要来源于三方面:1是滤波电容失效或太小,2是输入信号线屏蔽不良,3是220V电源线太靠近电位器或音调周边元件引起干扰,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把电源开关移到机外可能立竿见影,这是我的经验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中的嗡嗡噪声  估计跟接地位置  方式都有很大关系  多谢海版指导

电子管接地并不像晶体管那么严格,我diy 的功放从来都是利用地盘就近接地,93dB的喇叭用耳朵紧贴也听不到半点交流声,用的滤波电容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