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混频的超外差AM收音机

楼主(2023-11-16):
*************************************************************************
最近在测试低中频模式的SDR,在SDR中通过SPDT进行开关混频是一个很常见的操作,在进行低中频模式SDR集成之前,我想先通过制作一个开关混频的超外差收音机来进行验证,开关混频具有高线性度、高频率精度和高稳定性等优点。
*************************************************************************
这是开关混频的理想模型
*************************************************************************
这是开关混频的波形图
*************************************************************************
这是我设计的电路图:

天线部分我是采用的德生的AN-200环形天线,匝数是28:3
相位180度的信号我是通过AN-200的次级和两个1K的电阻来获取的
模拟开关我采用的是LVC1G3157
本振信号我是采用的SI5351模块
陶瓷滤波器采用的是LTM455HW
中频放大部分是TA7642
低频放大还是LM386模块
*************************************************************************
这是我焊接好的电路图正面
*************************************************************************
这是我焊接好的电路图反面
*************************************************************************
这是组装好的电路
*************************************************************************
我们来试听一下效果
视频链接:
【开关混频超外差AM收音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db8115a021533cc042

网友:
把开关部分的电路噪声控制好,否则带来很大共模干扰~~

网友:
实际上也可以看做采样

楼主:
上面开关混频的波形图搞错了,应该是这个

网友:
開關式混頻其實最適合模擬混頻電路中的平衡和雙平衡形式的混頻,足夠大的本振幅度可以將元件對稱性方面的不一致降到最小,並不會造成中頻端的可觀察到的泄漏,這種泄漏很容易濾除。

网友:
是不是只调节了本振了,本振和前级电容不同步吧?

楼主:
我是先调了本振然后再调天线,目前只是为了测试开关混频

网友A:
这个灵敏度咋样,会不会和模拟混频一样,房间中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灵敏度咋样,会不会和模拟混频一样,房间中接收不到信号

感觉灵敏度还行,视频里面就是室内测试的,不过噪音有点大,正在想办法改进

楼主:
"
开关混频的优点主要包括:
信号转换效率高:开关混频的信号转换效率较高,因为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开关的切换来实现信号的混频,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信号损失。
操作简单:开关混频的操作相对简单,只需要通过控制开关的通断状态就可以实现信号的混频。
经济性:开关混频电路简单,成本较低,适合在成本要求较严格的场合使用。
然而,开关混频也存在一些缺点:
线性度较差:开关混频的线性度较差,这是由于开关的非线性特性所导致的。当信号的幅度较大时,开关混频可能会引入较大的非线性失真。
带宽受限:开关混频的带宽受到限制,因为开关切换速度有限,对于高速信号可能无法保证混频的质量。
信号质量受损:由于开关混频过程中需要将信号从一个频率转换到另一个频率,这可能会导致信号质量的受损,如产生谐波失真等。
综上所述,开关混频的优点主要包括高信号转换效率、操作简单和经济性等,缺点主要包括线性度较差、带宽受限和信号质量受损等。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场景选择合适的混频方案。
"

开关混频啥好处我也说不上来,贴一个文心一言的答案,

网友B:
似乎1#和11#内容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1#和11#内容矛盾??

文心一言的答復,看看就好,不必理會。

楼主:
"
You:
模拟开关混频的优缺点

ChatGPT:
模拟开关混频是一种广泛用于通信系统和无线电频谱分析仪等应用中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优缺点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设计要求。以下是一些一般性的优缺点:

优点:

宽带性能: 模拟开关混频器通常具有较好的宽带性能,能够处理广泛的频率范围。
低功耗: 相对于一些其他混频技术,模拟开关混频器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这对于便携设备和电池供电设备是有利的。
集成度高: 这种混频技术可以通过使用集成电路实现高度集成,减小组件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
可编程性强: 模拟开关混频器通常可以通过调整开关的状态或控制信号来实现频率的可编程变化,提高了灵活性。
低相位噪声: 在一些情况下,模拟开关混频器可能具有相对较低的相位噪声,这对于一些对信号相位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是重要的。
缺点:

非线性失真: 模拟开关混频器可能会引入一定的非线性失真,特别是在高输入功率时。这可能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灵敏度: 对于一些应用,模拟开关混频器可能对环境条件和器件参数的变化较为敏感,这可能需要一些校准和补偿技术。
动态范围受限: 在一些高性能要求的应用中,模拟开关混频器的动态范围可能受到限制,这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复杂控制: 需要精细控制开关状态和其他参数,这可能增加设计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模拟开关混频器是一种强大的混频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但在选择时需要仔细考虑特定应用的要求和性能指标。
"

这个是ChatGPT的答案,可能更靠谱些

网友:
不明觉厉   继续加油!

网友(2024-12-05):
为啥信号要180°?

网友:
楼主厉害呀。让俺们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