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219的缺陷

楼主(2023-11-16):
用了几年的众仪ZT219万用表前段时间电阻档短路电阻偏大,于是拆了,在电阻档部分用棉签沾95%酒精清洁了一下,并在这部位稍稍涂了一点导电润滑脂,装好继续用,前几天这种现象又出现了,并且问题更严重,短接电阻很大,且有时会从起;今天再次打开表,看看接触部分没有异常(滑动触片和印制板表面光洁),再仔细看开关上部有个塑料柱印制板放上面时没有固定螺钉,而且液晶屏上面有三个固定孔,中间那孔也没有固定螺钉,全印制板就靠下、中、上各2个螺钉总共6个螺钉固定,特别是中间那个螺钉缺失的话印制板中间凸起就会使开关触片脱离印制板;在找了2个2毫米自攻螺钉固定后就修好这万用表。不要说我上次拆的时候丢了二个螺钉,这方面我还是很仔细的,另外中间那个柱子我看了,没有螺纹的痕迹。这里只能说那生产ZOYI品牌的厂家工艺管理比较低,质检也有些缺陷。

网友:
ZT219表笔插座是铜皮卷的,而且没有封口,换了两个镀金的4毫米香蕉插座上去,欧姆档归零了

网友:
螺丝不是根本原因,219电阻挡转盘布线错误导致的。

网友:
最近入了一块众仪ZT303当时没看到ZT219就拍了,过后看到219还有些后悔,两者价格相同。

网友:
手持表,在产的Fluke117解千愁,一块不够解的话... 那上台式吧,3458。

网友A:
可靠性差点,实际现场使用堪忧,只能平常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差点,实际现场使用堪忧,只能平常闲测。

是啊,固定螺钉还整不好确实影响可靠性,而且还是那么低级的问题,对产品有负面影响;看了坛里矿友的介绍发现这表性价比不错,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与胜利VC86E比较测量数据基本相同,平时测量基本就用它了。原来还在关注ZOYI的示波表,现在还是多关注WOW的吧!

网友:
工具,还是要可靠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固定螺钉还整不好确实影响可靠性,而且还是那么低级的问题,对产品有负面影响;看了坛里矿友的介 ...

86E的精度不可能跟219比,86E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E的精度不可能跟219比,86E差很多

86E也是四位半的表,面板形式差不多。

网友C:
ZT219现在只卖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ZT219现在只卖100元。

如此便宜的四位半

网友(2024-04-22):
ZT219总体评价:反应有点慢,显示不太清晰,准确度还不错

网友(2024-10-12):
如果早看到,我也不会买这款表了,因为从老家出来忘带表,实在不方便,急着买了这款,到手感觉反应实在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