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蒸汽帽顶不上去

楼主(2023-11-16):
说是电饭煲,其实是电压力锅吧。苏泊尔
买来煮饭一共用不到30次。平常吃米饭少。
刚买来第1年快到期的时候,用它来煲肉汤。结果到了吃饭的时候,发现肉根本就没有煮烂,只能算马马虎虎咬动。
   拿到售后服务维修,一测试压力明显不够。换了个压力小板。
   前两次煮饭的时候,发现那个蒸汽帽怎么也顶不上去。当时还怀疑是偶然因素。
   今天早上想吃米饭了。刚刚煮了米饭,终于确定蒸汽帽就是顶不上去。
   看来还是要换一块小板了。可问题是:为什么那块小板那么容易坏?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压力锅与传统压力锅是有区别的,传统压力锅的气帽随着锅内的气压升高会像泄压阀那样冒汽,但电压力锅气帽只有在气压异常升高时才会泄压冒气。

网友:
也不一定,大密封圈漏气也是主因,换大密封圈也许能解决。
你可以试试,上汽的时候,用手大力按下锅盖,气帽能起来,那就说气帽没问题,持续按住,等气帽不落下再松手,这样使用没问题,那就换大硅胶密封圈。

网友:
限位阀顶不起来,大多是密封圈有地方漏气了,上汽后观察一下,除了限位阀以外,别的地方有气冒出都是漏气

网友:
我家店压力锅,煮饭量太少或水少就顶不住蒸气冒,准备了一个拔眉毛的小镊子,冒气时帮他夹起来就挺住了。

网友:
顶不起来是机械结构吧,电路板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