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充电池使用

楼主(2023-11-16):
现在家庭用可反复使用的可充电电池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像常用可能有这四种吧,镍铬、镍氢、锂、锂聚合物。
但我还是有过去的惯性思维,这些东西有记忆功能,就是用时最前面几次一定要充满,否则今后就无法再充满了。。
这里有熟悉这些可充电电池使用的朋友,能否谈谈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索网络,两者读音相似。

镍铬,做电热丝的主要材料,后来大量用铁硅铝代替镍铬丝;
镍镉,做充电电池的材料,镉是重金属

网友:
家里的电视遥控器石英钟等等用电池的东西,只要不是自己专用的,比如万用表,就尽量不要用充电电池。省不了几个钱,还要经常更换,没普通电池耐用。更关键的是:家人可不管是什么电池,发现没电了就换下来当垃圾丢了!那时候普通镍氢电池都是十多元一节的,丢了两茬,老实用回干电池。

网友:
镍铬电池记忆效应最严重,必须满充满放;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相对轻很多,尤其是近些年产的镍氢电池,我手头上的大部分随冲随放也没什么问题(据说镍氢还是满充满放更好)。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不能过充和过放,容易鼓包。

网友B:
   这些电池我都使用过,72年买过一款几个安时的小电瓶,体积只有三四包香烟大,用来折腾收音机,由于充电条件不具备、或者是电解液没有配置好,一年不到就报废了,那时这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83年左右发现了镍镉电池,买了四节二号电池使用,还给一位朋友买了几节一号电池用来使用强光电灯,分别自制了充电器,严格的按照要求充电,结果漏液了。这种电池当时价格比较贵,几十元一只!以后就不敢再买这类电池了;遇到镍氢电池,但是自放电较大,充足之后存放不久就没有多少电了,直到有了自放电比较少的镍氢出现,才买了一些,直到今天还在用镍氢,但是这种电池充电费时。

锂离子电池、聚合物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这类电池都不错,重量轻、体积小,很少漏液、可以快充、没有记忆效应、也不贵,重点就是要保护,防止过充过放,其中磷酸铁锂特别耐用,我最先买的都有十多年了,还在继续使用。除了配置对应的充电器,一些场合我就直接用直流稳压电源当做万能充电器,根据对象设置好电流和电压,使用非常方便

版主题头的文章里,提到了镍铬电池,这种还不知道。 搜索网络,没有找到镍铬电池,倒是有这种合金,前面几位网友也提到镍铬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池我都使用过,72年买过一款几个安时的小电瓶,体积只有三四包香烟大,用来折腾收音机,由于充电 ...

搜索网络,两者读音相似。

网友C:
镍氢电池不宜长期存放,有10节镍氢多年不用,有4节容量不行扔了,其它6节放收音机听,反复充放电,容量性能正常,镍氢应该常用。

网友:
但凡能用锂电的,统一锂电,充电口统一改C口

网友:
已用拉七八年的三元动力锂电,它没有记忆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不宜长期存放,有10节镍氢多年不用,有4节容量不行扔了,其它6节放收音机听,反复充放电,容量性能 ...

家用镍氢电池(5#7#),建议买鬼子产的爱老婆,我一些十几年的电池,至今完好。其它一些品牌的电池,早就因质量问题送入垃圾桶。

尽管鬼子讨人厌,但它的一些产品还是不错的,就事论事。

网友D:
我的:家里能用铁锂的绝不用火锂!!!实在不行只能用火锂的就想办法改用柱状火锂,千万注意火锂充电不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铬,做电热丝的主要材料,后来大量用铁硅铝代替镍铬丝;
镍镉,做充电电池的材料,镉是重金属

这个问题在坛子里,甚至是在咸鱼里都经常有人搞错,一般看到都是一笑了之,反正也明白他说的是啥。

网友:
一般家用小电器,用锂电池方便,充电快容量大,最好带保护板。小收音机用不带保护板的时候使用注意点儿也行,充电时必须要经过专用充电板才行,几块钱一片,正负极不要反了。

网友(2023-12-19):
引用 网友D:
我的:家里能用铁锂的绝不用火锂!!!实在不行只能用火锂的就想办法改用柱状火锂,千万注意火锂充电不离人 ...

铁锂和火锂名称有什么区别,怎么识别?

网友(2024-01-20):
锂电池从出厂那一天就开始衰减,即便一直维护的很好 到时间也就无法使用,锂电池必须要加保护,锂电延长寿命 1不能充太足 始终满电也不好,2避免过度放电  保护板保护突然断电 体验感不好,无保护板就危险了,前者会造成过热甚至起火危险 后者则直接不可逆转损坏。

网友:
镍镉电池有明显的“记忆效应”,作为储能电池使用要求完全充放电,有时到充电时电池电量没用完还需要人为放电到指定电压再充电,既浪费能源,使用起来也比较繁琐。另一方面,相同体积的镍镉电池容量比镍氢电池小,5号标准镍镉容量只有800,5号镍氢标准容量1300,高容量能达到2600~3000。
镍氢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可以随时充电,可以充一半电使用,但是如果使用负电压检测判断充满的智能充电器,在充满电之后千万不要不使用就再次充电,那样充电器会认为电池没有充满,继续长时间充电会导致电池内部水分流失,使电池性能快速衰减。镍氢电池分为容量型、功率型、低自放电型、耐低温型等几种。收音机、随身CD使用的大多是容量型,容量型镍氢电池无法大功率放大,5号电池放电电流一般只有几百毫安的持续放电电流,劣质电池放电电流可能还要更小。扫地机器人、手电钻用的SC镍氢,电助力自行车镍氢电池是功率型,功率型镍氢电池常温下的放电电流可以达到5C~15C不等,比如说一节3Ah的SC(长42、直径22)镍氢,它可以持续输出电流可达到15A~45A,这类镍氢电池通常是其它种类的可充电电池所无法取代的。耐低温型镍氢一般不是家用,它的优点是可以长期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上的任何低温环境使用,仍然可以持续输出较大的功率,这个类型的镍氢电池也是其它种类可充电电池无法取代的。
严格意义上的锂电池,指的是用金属锂做电极化学材料的电池,由于金属锂化学性质太活泼以及枝晶问题造成的危险因素,锂电池目前已经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以锂化合物作为正极化学材料的可充电电池,所用的锂化合物材料分为钴酸锂、锰酸锂、磷酸铁锂、钛酸锂等几种。钴酸锂、锰酸锂做电极的电池,其电压范围大致相同,都是3V~4.2V,这两种材料也就是3.6~3.8V锂电池常用的极片材料,磷酸铁锂、钛酸锂电池的电压更低。锂电池既怕充电过压,也怕放电欠压,但只要是合格的锂电池,出厂之前都要经受住一定时间的过压充电不出问题,比如说厂家会用5V电压给3.6V锂电芯做过充测试。锂电池在低温环境下放电电流会显著下降,高温环境又会使正、负极片之间的聚乙烯微孔塑料隔膜发生变化,因此它的使用和储存温度范围比较窄,更不可以在圆形锂电池上面使用锡钎焊,只能点焊。锂电池是完全没有记忆效应的,但是长期满电存放未必有利于电池使用寿命。锂电池自燃、爆炸的问题,是任何外部电路都无法彻底避免的,因为有些电芯在制造时就已经出现了工艺不良,出问题的电芯大部分问题根源出在电芯本身,充、放电不当的原因反而是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池我都使用过,72年买过一款几个安时的小电瓶,体积只有三四包香烟大,用来折腾收音机,由于充电 ...

搜索网络,没有找到镍铬电池

应该是镍镉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