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显示屏咨询一下师傅们

楼主(2023-11-16):
有台索尼的录像机显示屏烧时间长了,表层的膜鼓起变形了,我拆下来居然不显示了,后来想了好久找到撕下的膜放了回去上面就显示数字了,难道这层膜是显影膜吗?用投影机液晶屏上的偏振片代替可以不?请教下师傅们!多谢

楼主:
难道是液晶屏的原理吗?不加偏振片不显影?但这个也不是液晶屏啊!没文化了,请教下师傅吧!

网友A:
这当然是液晶显示啊

网友B:
这个屏明显是液晶屏,下面加了个背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明显是液晶屏,下面加了个背光而已

哦,谢谢师傅,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当然是液晶显示啊

谢谢师傅,学习了!

网友C:
这就是背光源发热造成的,早期液晶的背光源是灯泡,环境温度高时,灯泡长期工作造成偏光片温度过高变形了

网友:
TB找一个偏光片

网友D:
偏光膜几块钱一大张,跟贴手机膜一样贴上去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背光源发热造成的,早期液晶的背光源是灯泡,环境温度高时,灯泡长期工作造成偏光片温度过高变形了

感谢,找张偏光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光膜几块钱一大张,跟贴手机膜一样贴上去就ok

谢谢

网友E:
看来楼主对液晶显示的原理还是不太了解,液晶显示必须得有偏振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对液晶显示的原理还是不太了解,液晶显示必须得有偏振膜啊

这样液晶显示屏和普通的液晶屏不一样,以为是那种电子手表那种显示屏!谢谢老师

网友(2024-01-17):
引用 楼主:
这样液晶显示屏和普通的液晶屏不一样,以为是那种电子手表那种显示屏!谢谢老师

确定是偏振片。TB买块万能偏振片换上吧。

网友F(2024-02-28):
淘个偏振片,试好角度,剪下贴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个偏振片,试好角度,剪下贴上就好了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