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老师,锂电池用原车充电器可以不?

楼主(2023-11-16):
不行的话怎么改呢。

网友:
1,什么材料的锂电池?三元或铁锂
2,多少串?
3,多少容量?
然后选择合适的。直接用原车充电器,大概率不行,小心炸机。危险!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不要贸然改装,引发火灾事故,后果严重,可能无法承担。

网友:
可以用原充,但必须把电压调整到目前的锂电池电压上使用,

网友:
原车充电器是铅酸电池的么?铅酸和锂电不能混用的,好的铅酸充电器是带脉冲的,这脉冲对锂电是伤害,其次充电电压也不一样啊,要么充不满,要么过充,过充如果保护板失效的话,冒烟的概率是很大的

网友:
我都原充改电压用了八年了,从来没楼上所说的问题存在,再说一点电压很重要

网友:
一般锂电池充电都有明确要求不要用铅酸电池充电器,就算用起来没有问题,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合格的锂电充电器都不保证百分百不出问题,何况是脉冲的铅酸充电器,就象抽大烟有害健康一样,有些人抽的少,体质好,抽了不出问题,但有害的毕竟是有害的,减少的锂电的寿命与增加了风险机会,铅酸电池是可以改成锂电充电器的,网上有很多方案,找到相关的资料好象改起来不难,懂点电路知识按图及资料操作就行了

网友:
那是商家为了赚用户的钱所以说不能改

网友:
锂电池最好用铁锂安全点

网友A:
    我有一个疑问:铅蓄电池本身没有过充放电保护,充电是靠充电器电路来实现保护的。而锂电池自身就带保护板,那么充电的时候,实现保护究竟主要是靠自身保护板,还是充电器保护功能,还是两个都保护?依照一节锂电池的充电原理,应该是电池自身的保护板起主要保护作用,充电器设置的最高电压还必须略高于锂电池充满后的电压。

网友:
例如铁锂最高充电电压为3.65V,而实际只要充到3.6V可以了,停充后电压过会回到3.45V,算是好电芯了,电池组一定要加整组保护板,10串就加10保护板,不是单独给每块电池加

网友:
铅酸电池还是比较耐搞, 比较安全,不会起火,所以充电器要求不高.没有温度检测.

锂电池充电中,如果电池变差,充电温升可能比较高,可能燃烧起火.所以有温度检测电路.

以前的手机可拆锂电池都有一个引脚是与温度有关. 所以对锂电池充电要小心一些.

从技术上说, 铅酸电池充电器是可以改成锂电池充电器的.
也就充电电流的控制, 对充电电压的控制,对温度的控制都可以改或加装上.

如果只改电压,可能不太安全.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还得继续学习一些东西。先不忙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疑问:铅蓄电池本身没有过充放电保护,充电是靠充电器电路来实现保护的。而锂电池自身就带保护 ...

充电器不算是保护功能,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电池充到设定的电压,先是恒流,当达到目标电压后就恒压,电流逐渐变小,直到触发停充
充电器的电压原则上是目标电压一致的,但是由于会存在一些线损,一部分电压会损失在线路中,所以往往充到目标电压断开测电池电压会回落一点点,属于正常现象,也可以把触发停充的电流设置到无限趋近于0,那需要的时间就太长了,也没啥意义
电池保护板是针对每一串的电压进行监控的,当单串电压达到设置的单串最高电压,就会触发断开,这就是为啥一下电池使用时间长了,会充不满电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