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DSP之旅(ADI,ADAU1701)

楼主(2023-11-16):
拖拖放放,贼噶方便

31段均衡器不再是梦想(如果是模拟均衡器需要多少电位器和电容)

等晚上开始上机实操,帖子下直播

网友A:
均衡器?FOOBAR2000是不是也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器?FOOBAR2000是不是也带?

硬件均衡器,不是软解
算法会在DSP芯片上运行

网友:
这个耍头多

楼主:
30段均衡器是这么实现的,把两个15段串起来
主要是要写出频点,直接网上人家的参数抄作业

楼主:
L R 两通道混音(低音炮常见),3分频曲线调节(分频器功能)
然后单声道输出,
分分钟就实现了低音炮驱动功能
太容易了

网友A:
这个DSP和山景的BP1048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个开发成本高吗? 有没有免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SP和山景的BP1048有什么区别?

这是单纯的DSP,山景的BP1048是蓝牙,DSP是附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成本高吗? 有没有免费资料

我花了270元买的开发板+USBi下载器,送的资料,可以分享给你
开发难度不大,就是下载器贵,DSP芯片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A:
能在电脑上实时调节EQ吗?调节以后可以直接存到芯片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电脑上实时调节EQ吗?调节以后可以直接存到芯片里吗?

是实时的,DSP和FPGA一样,默认在RAM中执行
只有当你需要固化的时候,再写进EEPROM/FLASH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了270元买的开发板+USBi下载器,送的资料,可以分享给你
开发难度不大,就是下载器贵,DSP芯片也就 ...

谢谢老哥分享

楼主:
私信查收

网友C:
USBi下载器我都是自制的,买现成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i下载器我都是自制的,买现成太贵了

没固件吧,怎么自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固件吧,怎么自制

网上有公开的,就是一个EEPROM数据。CY68芯片一样的,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公开的,就是一个EEPROM数据。CY68芯片一样的,都通用。

要是可以自制,单卖USBi都能赚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固件吧,怎么自制

这是我当时的备忘录:
奉上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当时的备忘录:

奉上EEPROM:

这个是逻辑分析仪的那个板子,开发板20元

楼主:
电压比较器,
音频信号滤除直流分量,计算均值(猜的)和直流电压1V衰减-78dB做比较,
2值化输出,0 1 触发指示灯

网友:
老哥也分享一份资料给我,我也想玩玩DS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当时的备忘录:

奉上EEPROM:

这个厉害了,usbi估计要跌价了

网友:
这个太高大上,玩不了。

网友:
感谢谢大佬分享这么强大的DSP技术贴与资源,辛苦了,谢谢!

网友D:
这么复杂了吗?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复杂了吗?看不懂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一个线代表一个音频通道
拉到哪,接到哪

网友E:
请教 PCM2700系列 USB---I2S 技术作为外置声卡

向楼主求一份技术资料   所有的   最全的
我也准备学学DSP分频技术

caojf@aliyun.com

网友F:
多谢分享,老哥有资料么,多搞几路替代传统分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老哥有资料么,多搞几路替代传统分频器了

已发私信  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楼主求一份技术资料   所有的   最全的
我也准备学学DSP分频技术

已发私信  注意查收

网友G(2024-11-04):
大佬可以分享下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可以分享下资料吗?

来晚了,链接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