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个头大上面标D401B是啥管子

楼主(2023-11-16):
如图,个头有电容那么大,不知是啥管

网友:
2sd401 150v  2A

网友A:
好象是原来黑白电视机音频功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原来黑白电视机音频功放管。

对头,当年有的电视机用它和3AⅩ83作互补管作功放。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