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电桥测量一无标识的输出牛的阻抗。。

楼主(2023-11-16):
        不需要原理,只想呆搬手,指出要如何做就行,谢谢各位大佬。。。比如:次级要不要焊接负载,4、8、16欧焊哪个负载,用喇叭焊还是用电阻焊。。。等等

网友A:
不接任何东西,测每个绕组的电感量。电感量比 基本就是 匝数比 的平方,也基本对应了 阻抗比。剩下的自己解决就是了。

网友:
另一般电桥测试频率只有100/120/1k/10k/100kHz,置1kHz。传统胆机年代好像是400Hz为参考点。同样变比下,电感量基本决定了电性能的低频下潜。

网友:
接16欧电阻到16欧端子,4、8空着。lcr表设置到Z功能,测量初级,显示值就是初级阻抗

楼主:
接16欧电阻到16欧端子,4、8空着。lcr表设置到Z功能,测量初级,显示值就是初级阻抗

        牛是海淘盲盒的,没有任何参数,单端牛,输出只有8欧(用两只15欧电阻并着测量的)。

        手边只有这样的手持电桥,好象没有Z功能,频率只有100、1k、10k(10K无读数)。。。图上是100Hz测量的读数,是不是大概就是8k的阻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任何东西,测每个绕组的电感量。电感量比 基本就是 匝数比 的平方,也基本对应了 阻抗比。剩下的自己解 ...

          海淘牛,没有任何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16欧电阻到16欧端子,4、8空着。lcr表设置到Z功能,测量初级,显示值就是初级阻抗

你是测量L,电感量。电感量是7.3H。不代表阻抗。你可以按FUNC键,切换到R(或者Z有的话),电阻R档显示值也可以大致认为是初级阻抗

网友:
找本电路原理自己学半年算了。再不行就换个事做别跟自己较劲。

楼主:
你是测量L,电感量。电感量是7.3H。不代表阻抗。你可以按FUNC键,切换到R(或者Z有的话) ...

不好意思,有Z功能,刚买的表,不大会用。。。谢谢,麻烦帮看看是8K还是10K???谢谢大佬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测量L,电感量。电感量是7.3H。不代表阻抗。你可以按FUNC键,切换到R(或者Z有的话) ...

...

我认为是10K

楼主:
我认为是10K

         10kHz的比较接近10K阻抗(9.86左右),那估计是10K单端牛了。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
可以给初级输入一个交流电压,测量次级输出交流电压,算电压比,从而计算阻抗比。用以鉴定LCR表测量结果

网友:
阻抗,和测量出来的电阻是两回事。可以用万用表,配合一个已知的50HZ电源,测量出匝数比。测量变压器输入线圈电阻,可以大体评估变压器阻抗

网友:
对于一个具体的输出(音频)变压器,不存在固定的输出阻抗,但通过测量初级绕组的电感量可以计算适合于下限频率时的输出阻抗,或期望输出阻抗时能达到的下限频率,下限频率是指频率响应指标中的-3db下限频率。

楼主:
        主要是明确了这个牛的阻抗,好匹配对应的胆管,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B:
初级接220V,次级接8欧假负载,测量次级电压,根据电压比可以算出阻抗比,5K我记得次级是9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接220V,次级接8欧假负载,测量次级电压,根据电压比可以算出阻抗比,5K我记得次级是9V多

谢谢。接220有没有烧的可能。。。

网友:
胆机用的输出牛一般初级阻抗都是几K,烧不了,再说在胆机工作时加的电压也是几百伏 工作在频率50周时能烧吗,只要牛内部没短路,放心试

网友:
老办法,接好喇叭后初级串可变电阻接信号发生器,调节电阻使可变电阻与变压器两端的电压相等,可变电阻的阻值就是变压器初级阻抗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次级应该接多大负载,8欧还是4欧,因为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并非是次级阻抗通过变比换算这么简单,而是预先设计的,比如一个3.5k:8的变压器,不是说你把次级接个16欧,初级就能当7k使用了,这汇导致性能与设计指标严重不符,当然,如果是简单应用只要求能响,这么玩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知道任何参数,那么你能得到的,只有变比这个参数,方法也简单,初级通信号,次级测量,两者的比值就是变比,平方就是阻抗比,那么你通过次级要接的阻抗,就能算出初级,另一个方法就是用半电压法测量,19楼给出了具体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测试不要用市电,市电只有50Hz,已经在输出变压器的下限范围了,用这个频率测得的变比,不能反映变压器的整体情况,按照一般标准,应该用400Hz或1kHz来测试。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我逐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