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三菱重工壁挂空调遥控器问题

楼主(2023-11-16):
三菱重工壁挂变频空调型号 SRKA125H,朋友买的二手房里面自带,虽然机器是09年出厂的,但是因为原来住户一家一直在外地做生意很少回来住,实际使用时间很少,成色很不错还是一级能效比的,所以留下来用。但是遥控器丢失了找不到,就在网上买了几种适合三菱重工的回来试机,发现都能开关机,也能调节温度,但是机器不能控制设置温度,比如我制热开了25度,机器一直高功率运转,一直到机器上显示29度还是没有降频运行(变频空调),只要不关机就一直会运转下去不受控制。电话问了前面的房屋主人,说之前一直都是好的,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遥控器不配套造成的。这里高手大侠多,发上来请教大家,谢谢各位

楼主:
SRKA125H ???
SRKAI25H  ???

网友:
引用 楼主:
SRKA125H ???
SRKAI25H  ???

手机上装个遥控器类的APP,一般都内置很多型号的数据,慢慢试,总有一款适合您。

网友: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网友:
能调温,室内机能显示调的温度有变化估计不是遥控器的事,打开室内机的盖把所有的电线用手按按,可能是接触不良所致,再看看是否有维修开关打到维修状态,维修状态机器全速运行

网友(2023-12-18):
35GW原装遥控器是什么样的,哪位有图片

网友:
哪位大师知道原装的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