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5表能不能加自动关机?

楼主(2023-11-16):
忘记关机 一直开着总不是个事,,,,,,,,

网友:
以前给优利得UT52加过自动关机功能。
这个表的电路板上有自动关机电路的位置但没装元件,自己加了几个元件。

网友A:
现在的9205都带自动关机功能呀。

网友B:
我的尤利得61也没有自动关机功能,这真是个问题,感觉没有使用它的兴趣,至今多年了还放抽屉柜底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也可以放其他场合使用,能看看实物图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9205都带自动关机功能呀。

我这个破表没有?据说是电容放完电就关机了?(开机电容充电,电压保持一个电路开通,慢慢放电电压下降到一定就关机)不知加到哪?
可不可以用个笨办法:一个大电容,一个9013,加个继电器开机电容充电到9013导通继电器吸合,电容电压慢慢下降继电器断开,实现关机,开机期间继电器费电,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尤利得61也没有自动关机功能,这真是个问题,感觉没有使用它的兴趣,至今多年了还放抽屉柜底

找到一个方案。复合管可不可以改成场效应管?电容也可用的小一些?开关要改成微动轻触按键。
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比较大,场效应管的导通压降由漏源极电阻决定,负载电流很小(数字表耗电流只有几个毫安级)的时候电压损失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