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这个CD2003收音机套件

楼主(2023-11-17):
还没装好,先评价电路。
总体上来说电路很简洁,电路板是镀锡的而且元件比较稀疏这个必须好评。但是已经用集成电路了其实功放也可以换成集成的。
整个收音机只有两个陶瓷滤波器选频,选择性不会很好(我觉得可以把S  F  U换成五角的那个滤波器)。收音机没有分立高放和中放,灵敏度高不高全看芯片性能。看坛友意见CD2003似乎不如七管机。但是七管机需要认真调试才能获得好性能,CD2003几乎不用调试,因此同价位套件CD2003应该不会逊色于七管机。
FM部分我不是很懂,但是分立元件LC振荡器必然跑频。不过加装了变容二极管反馈,应该能抵消一部分跑频。

网友A:
实在想不明白,都用集成电路了,功放部分改用一个8002,它不香吗?成本肯定比输入输出变压器低。

楼主:
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

网友:
上个图片吧。

如果有原理图更好。

要不就像晚上不开灯聊天——瞎聊。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数值。

大概看来就是个最基本的CD2003的应用电路了。

其FM性能不差的,当然要调试好了才行。AM部分我DIY的板子没有装,但是根据熊猫T09(也用的CD2003)的表现来看,也不会太差。如果调整不好AM,可以借鉴一下T09的原理图改造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套件我装过。但是AM没装成功,只听过FM,功放变压器省下来做另外用途了,用了IC做功放。在电路板上为CD2003安装一个IC插座,用来测试各个版本的TA2003、CD2003、KA2297很方便

楼主:
再评价外壳,这个外壳很厚,而且余量很大,内部空间不紧凑。之前买过一个七管超外差收音机,可变电容旋钮竟然塞不进去,要用锉刀锉掉才能塞进去;还有一个六管收音机,螺丝和电路板上的对不上,螺丝得歪歪扭扭的插进去。这个外壳就没有这些毛病,电路板有余量,部件都可以很宽松地塞进去。

楼主:
这是实物图,FM部分有一些没有焊接

网友B:
既然搞评测,就图片搞的清晰点,这图片模糊的不像样子

网友C:
楼主一发整机照片,我就明白了。这个套件我装过。总体上很差的。

1、喇叭太小,音质太差;
2、机壳做工粗糙,天线固定不合理;
3、FM部分一装就响,调试也不复杂,收台也不少,只是喇叭太次所以没多大意义;
4、AM部分干脆没有调试,同一订单也买了中夏ZX921,所以AM玩921去了。

里面的CD2003芯片质量不错,比我网上买的二手TA2003性能更好,所以我把它换到DIY的 4B2收音机上了。

网友:
我装过一个,叫博士208,喇叭是塑料的,音质不错,调频要完全拉开天线才能收听。调幅灵敏度低,只收到一个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搞评测,就图片搞的清晰点,这图片模糊的不像样子

矿坛就这样,都不能发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发整机照片,我就明白了。这个套件我装过。总体上很差的。

1、喇叭太小,音质太差;

18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呀。另外这个分立元件运放有点败笔,音质真不一定比得过集成运放

网友D:
经典芯片,但是要纯进口的才好。单声道的。不知道这个芯片两块能不能组成立体声?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十块也组成不了立体声!因为这样的电路输出的都是复合信号,分离不出来单独的左右声道信号来,也就永远成 ...

嗯嗯,就知道是这么个情况。哈哈。我还有个sony的立体声调频芯片,感觉还不错,就需要小巧的电池供电的立体声功放,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经典芯片,但是要纯进口的才好。单声道的。不知道这个芯片两块能不能组成立体声?有知道的可以说一 ...

据论坛资料,华晶CD2003性能比TA2003好。另外,两个集成块并不能组成立体声,这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就知道是这么个情况。哈哈。我还有个sony的立体声调频芯片,感觉还不错,就需要小巧的电池供电的立 ...

你可以买专门的芯片,或者买个SDR,啥都能解码

楼主:
昨天装好不响,发现少焊一个电阻。焊好后调了一下,发现这个套件没有预先统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18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呀。另外这个分立元件运放有点败笔,音质真不一定比得过集成运放

我认为不是 不一定比得过,而是比集成功放差得太远了。

网友:
我有几个博士208,别人装好了也响了,应该没调试好,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论坛资料,华晶CD2003性能比TA2003好。另外,两个集成块并不能组成立体声,这是两码事。

嗯,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买专门的芯片,或者买个SDR,啥都能解码

恩恩,还是得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坛就这样,都不能发原图

是你不会发大图而已,不是不能发。

把你发的图,搞 大一点,可惜像素太少了

把14楼的图,搞大一些,点击可以铺面屏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不明白,都用集成电路了,功放部分改用一个8002,它不香吗?成本肯定比输入输出变压器低。

8002成本肯定比用变压器低,一个变压器的成本都顶好几片8002了,但这是教学收音机套件,并不是把造价放在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不是 不一定比得过,而是比集成功放差得太远了。

这还真不一定。要看从哪个角度去比较。

单从性能指标比,IC功放一般会胜过变压器功放;

但要从听感效果比,通常变压器功放听感会更佳。这一点请做过变压器功放的2P3制作者现身说一下实际感受。

我没比较过2P3(我手上的两个2P3都是IC功放),但我比较过牡丹941。我有两台941(其中一台是941C),我把941C改为了IC功放,型号 LTK5130(8002的升级版),声音就偏硬,不耐听。与原汁原味的变压器版的941相比,中频缺少韵味。

这可能也是胆机声音迷人的原因之一:胆机必须用输出变压器,而变压器的频响特性能改善听感。

楼主:
现在的情况:FM部分没调试,AM部分能收到两个台,音质是真的不好。另外灵敏度确实比不上七管超外差,可能是我没调好?

网友:
说得对,变压器功放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好听一些,而且这是低电压电路,还要输出180mW功率,又求的是教学套件上简单清晰之理念,故用变压器更香。
至于CD2003,我虽没用过这个套件,但我用过一个无名小厂的产品做中放+检波,效果可以的。
您调整一下磁棒线圈在棒上的位置看看。这种方法适用于低端频率跟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

2003的1脚加个9018放的部分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不明白,都用集成电路了,功放部分改用一个8002,它不香吗?成本肯定比输入输出变压器低。

确实,厂制机有高中频分立低频部分用集成块的,高频部分用集成块低频分立还真不多见。可能是条件厂商库存变压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