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冬天光伏板带电池加热水方案求助

楼主(2023-11-17):
如标题:
            先说背景,北方冬日较冷,日常洗菜洗衣服老人家不舍得用暖气或者电烧热水,所以考虑制作一个光伏板加热的水罐,仅供日常烧水(温度能有20多度以上不冻手即可,不考虑烧开),但以自己高中学的电气知识稍稍匮乏一些,特求助于论坛各路大拿,有空帮忙参考一下,若帖子有何不合时宜也没法坛主通知,谢谢大家。
           现有材料:锂电池组48V20AH1块,锂电池组12V20AH3块,锂电池48V 50AH1块,原装保护板无法使用仅电芯可用,都是铁锂;
                           2.5W太阳能板若干块,开路电压21.5V,峰值电压17.5V,峰值电流0.14A
                           60升 海尔电加热热水器一台
                           电源线3X1.0mm几十米,3x2.5mm几十米

           目前自己能想到的方案:
                  1、是把太阳能板级联达到电池的充电电压,再并联增加功率,但是想必要充满上面的电池,需要的量非常大,再考试是不是买一块光伏板,但对购买多大的光伏板给以上电池充电不专业,另外就是是不是需要买一个光伏板的控制器,来给电池充电,直接用光伏板给电池充电是不是会充坏电池;
                 2、是购买一个48V 500W的直流加热棒或者2个48V 300W的加热棒来安装到上面热水器中;
                 3、如果不购买加热棒使用热水器中原来的220V的加热,48V再逆变到220V,新增逆变器再转话成热 是不是效率损失较大;

以上,欢迎给为大佬帮忙指正,能否给推荐一下购买什么样的光伏板或加热器或控制板,或者其他的比较好的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随便去废品收购站找一台电热水器,几十块的事,节省出来的钱够交一两个月的电费了。接下来的就是用最便宜的电网的电,好过搞什么太阳能~^_^

网友A:
  还不如直接买太阳能热水器!因为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实在太低了,而且功率远远不够。当然,前者的话要注意防冻。零度及以下时必须排空里面的水。

网友B:
太阳能热水器要考虑北方太冷,冻爆了。

网友C:
刚刚想到太阳能,结果有跟帖说水会冻成冰,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热水器要考虑北方太冷,冻爆了。

  如果屋顶有个玻璃阳光房的话,将太阳能热水器放阳光房里会不会不冻了?

网友D:
光伏效率只有20左右,光热效率高70-80以上,相同集光面积,肯定光热,建议选太阳能热水器。至于冬天冻的问题,太阳能管和水箱一般没事,就是上 下水管道容易冻,通过缠绕电伴热带,外面保温解决,电伴热最好带温控,上下水管缠绕温度探头,低于零度自动启动。本人太阳能用了17年了。

网友E:
可以安装一个温控器,低于5度时自动加热,防止结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买太阳能热水器!因为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实在太低了,而且功率远远不够。当然,前者的话要 ...

正解,太阳能热水器是效率最高的太阳能利用方式。

网友G:
地方大的话考虑室内太阳能真空管,或室外做好储水桶保温。
电热就别想了。

网友H:
2.5W太阳能板若干块,这个功率,你打算用多少块?不如买几块18V大功率的太阳能板,买十块二手的,直接接热水器

网友I:
异想天开!你不用一大块电池板阵列,想都甭想。太阳能热水器,楼顶的,还有阳台式的,注意管道保温就可以用了,没有经济性的东西,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J:
非要用太阳能板的话,就把太阳能板串起来,直接给热水器供电,用水储能,不要用电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非要用太阳能板的话,就把太阳能板串起来,直接给热水器供电,用水储能,不要用电池。

毛用都没有,2.5W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买太阳能热水器!因为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实在太低了,而且功率远远不够。当然,前者的话要 ...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热水器要考虑北方太冷,冻爆了。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想到太阳能,结果有跟帖说水会冻成冰,太难了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屋顶有个玻璃阳光房的话,将太阳能热水器放阳光房里会不会不冻了?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伏效率只有20左右,光热效率高70-80以上,相同集光面积,肯定光热,建议选太阳能热水器。至于冬天冻的问 ...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安装一个温控器,低于5度时自动加热,防止结冰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解,太阳能热水器是效率最高的太阳能利用方式。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方大的话考虑室内太阳能真空管,或室外做好储水桶保温。
电热就别想了。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W太阳能板若干块,这个功率,你打算用多少块?不如买几块18V大功率的太阳能板,买十块二手的,直接接热 ...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异想天开!你不用一大块电池板阵列,想都甭想。太阳能热水器,楼顶的,还有阳台式的,注意管道保温就可以用 ...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要用太阳能板的话,就把太阳能板串起来,直接给热水器供电,用水储能,不要用电池。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毛用都没有,2.5W一块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洗衣服不考虑买个洗衣机吗

网友:
1.肯定是需要控制器的,要不光伏板给电池充电既没限压也没限流,对锂电池的保护板考验很大,万一保护失效电池冒烟的概率很大,没保护板更是不行,切记,锂电池的安全要重视;
2.发热棒的选择:确定控制器的输出电流,在允许的范围内算出电阻,对于电阻丝来说,阻值不变,电压变化,功率变化,所以要用不变的电阻来考量。比如:控制器限制最大的持续输出电流是10A,那负载的功率电阻就是48/10=4.8欧,4.8欧在220伏的时候,功率是P=220*220/4.8=10.083kw,就是标称220v10KW的发热棒就可以用,你要买标称48伏的发热棒,不好买吧,如果能买到也行
3.没必要上逆变器了,效率下降,设备增加,费用增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大多数坛友都是支持用太阳能热水器比较经济,我再好好考虑下。

是啊,
太阳能热水器里也得加温控器,
防止连阴天气温低而结冰冻坏

网友:
多用几块光伏板,水温要求不高,应该可行,虽然效率不高,但不存在水管冻裂问题

网友:
北方,就这点不好.........太冷了,不方便。

在不考虑冻住的情况下,太阳能热水器,是最经济的。

如果会冻住,那每次用水后,要排空管路中的水,否则,水管冻曝了,这个排空水路,最好是自动的,否则早晚有一点会忘记排空,造成水管损坏

太阳能热水器后,再加 一个电热器,串联使用。这样即使太阳能的水不够热。通过电热水烧水,也能起到很大的节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