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检波本质是肖特基二极管检波

楼主(2023-11-17):
一般来说用于矿石机的检波器件要求正向导通电压低的锗管,正向导通电压高的硅管效果不好,肖特基管正向导通电压低,所以检波效果也较好,哪么古老的矿石检波效果好吗,根据原理,矿石检波是金属丝接触半导体,和肖特基管的原理一样,所以正向导通电压小,比PN极原理的硅二极管效果要好,所以锗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矿石检波的效果应该处于同一个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儿耗尽层比较薄。势垒电压比较低。但反向漏电流比较大。因其只有一种电子载流子。结电容比较 ...

您說的是早年的產品吧,現在的肖特基二極管在耐壓極限之下的反向漏電流非常微小,萬用表是測不出來的。結電容相對於鍺管、硅管要大不少,適應較低阻抗應用,這才是不適合在阻抗較高的礦石機中應用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N结是电子和空穴导电,肖特基是电子导电没有空穴,

電子與空穴是成對出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觸點形成PN結,這已經沒什麽異議了。肖特基二極管也叫金屬-半導體結二極管,依然是依靠PN結進行檢波的, ...

PN结是电子和空穴导电,肖特基是电子导电没有空穴,

网友C:
关键是什么材料的金属丝,接触的是什么材料的半导体

网友A:
接觸點形成PN結,這已經沒什麽異議了。肖特基二極管也叫金屬-半導體結二極管,依然是依靠PN結進行檢波的,檢波原理沒區別。

网友D:
“锗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矿石检波的效果应该处于同一个水平”这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只谈导通电压阈值,
实际上这个阈值是一个转弯范围(两边切线相交点大致是转折点)
1)理论转折点确切位置不同
2)转折前起始段斜率不同
3)转折点后上升斜率不同
(以上是朴素的概念 ,本坛有专门关于二极管Rd的测量-作用-评价,,,)
二极管对最终效果的影响是前后因素合成(二极管承前启后:前对LC的影响,后对负载匹配的要求)的,不能只谈导通阈值;事实上其实断也能检波,就是输出小、内阻大,但有输出,最终那些像“蚊子叫的声音”大小就是靠这一段;强台靠转折区附近或转折点右侧。
我通过多位开关实际切换不同二极管(2AP9、1N60、2AP14、2825)检波,实际上强台有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弱台(数量、声音大小)。

补充内容 (2023-11-17 20:52):
纠错:事实上“其实断”也能检波----事实上“起始段”也能检波         拼音打字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什么材料的金属丝,接触的是什么材料的半导体

不同的金属触针,比如  金  银  铜 铁  钨等在接触矿石时效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锗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矿石检波的效果应该处于同一个水平”这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只谈导通电压阈 ...

二极管检波的灵敏度最重要,也就是反向漏电流要极小,导通电压尽量低,其次是适当的高rd值。

网友E:
1n60.1n34肖特基二极管在15微安以下(甚至20微安)不导通,而2ap9在数微安下即导通,因此在弱信号下2ap9较好,在强信号下1n60与2ap9基本一致,1n60起始曲线较陡,2ap9较缓,1n60曲线一致性好,2ap9则五花八门,在80兆频率下(其它频率没试)1n60性能良好,而2ap9则差异很大,有的甚至几乎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1n60.1n34肖特基二极管在15微安以下(甚至20微安)不导通,而2ap9在数微安下即导通,因此在弱信号下2ap9较 ...

2ap9一代经典还是有原因的,我淘到一些金丝触点的2ap9检波效果很好,声音醇厚耐听,中短波效果都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子與空穴是成對出現的。

来自网络

肖特基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肖特基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与半导体接触面上形成的势垒具有整流特性。N型半导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电子,贵金属中仅有极少量的自由电子,所以电子便从浓度高的B中向浓度低的A中扩散。显然,金属A中没有空穴,也就不存在空穴自A向B的扩散运动。随着电子不断从B扩散到A,B表面电子浓度逐渐降低,表面电中性被破坏,于是就形成势垒,其电场方向为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自网络

肖特基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這也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n60.1n34肖特基二极管在15微安以下(甚至20微安)不导通,而2ap9在数微安下即导通,因此在弱信号下2ap9较 ...

肖特基二极管儿耗尽层比较薄。势垒电压比较低。但反向漏电流比较大。因其只有一种电子载流子。结电容比较小。故工作频率比较高。用在矿石收音机中声音比较大。因为其反向漏电流太大。所以他在矿石收音机当中的检波灵敏度不高。

楼主:
肖特基的正确原理哪里有,网上都说肖特基没PN结,

网友:
网上找的,应该是物质的能级的高低,不是浓度扩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是早年的產品吧,現在的肖特基二極管在耐壓極限之下的反向漏電流非常微小,萬用表是測不出來的。結 ...

肖特基检波二极管儿。只用过1S86.,,1ss106.,这两个管子可以做FM矿石收音机检波用。效果很好。但是它的反向漏电流非常的大。rd也很低。用在中短波的矿石视频机上选择性不太好。但是用在强台上声音是最大的。其他型号的不了解。

网友F: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饱和电流Is大约在5000nA~1nA之间,对应的rd在几十KΩ~几十MΩ,对于矿机匹配来说,选择余地非常大。
肖特基二极管的理想化特性是最接近二极管等效模型的,也就是理想因子n接近等于1,小信号检波效率最高的。
纵观以上两点,肖特基二极管是矿机检波器件的不二选择。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是早年的產品吧,現在的肖特基二極管在耐壓極限之下的反向漏電流非常微小,萬用表是測不出來的。結 ...

See your Signature

网友:
Modern technology of design and make shottky diode could control nearly all of parameters which in daily used.

Pass by (how/where)/mix other (what,how many) materials in (what)semiconductor,and use what metal connect to make a shottky junction.

How to design protect,and so on……Pass by those method you can design and make so many types of diode,which just primary theory were schottky.

And you say "schottky cannot used at crystalradio"must wrong,vice versa:"Any schottky diode could used at crystal radio" also wrong.

Misunderstanding and induction of types and models is the 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is very common.

Crystal receiver has its unique application limitations. It is the correct research direction to screen pipes according to reasonable indicators or put forward innovation, rather than which kind or type of pipes will be good. Those who can say that are either second-rate masters or seller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饱和电流Is大约在5000nA~1nA之间,对应的rd在几十KΩ~几十MΩ,对于矿机匹配来说,选择 ...

主要看制造工艺,半导体类型掺杂类型和选用金属的逸出功决定了势垒的N(肖特基结构在这里所以N最少也就是1,有少数载流子和边界效应的影响会稍微高一些),掺杂的浓度,逸出功等形成的热载流子密度决定了Is,低的很低,高的也很高(一些低损耗整流器件)

半导体从高效率检波状态到低效率平方状态的二分点是Lslcp(还有一个二分点是二分饱和点,不过那是强电台的事),在这个点上输入到检波器的功率有一半转化为热量,一半转化为检波电信号能量。这个值目前尚不可得知(实际测试二极管非线性负载难以设计电路,使用热量积分二极管参数又会偏移,使用小信号方程则没有初始积分解,并且也不算是极小信号不能省略泰勒展开第2项及后面的所有项),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这个能量正比于N*uT*Is,故而这个值才是评判二极管小信号检波质量的标准(不要期望平方检波,能线性谁平方)

N做不小的情况下就只能做小is了,结果就是Rd高,理论上越高越灵敏,但是越高制作工艺越小,反压/匹配越差,大电台声音要下降。超过一兆欧姆的话,制作变压器的Ct-Lt可以保证的高效率带宽很难超过6kHz,变压器将会成为损耗主要项,谐振回路也设计困难。布置不好直接变闷罐(低通滤波器砍掉了音频高端)。

所以事实上is小于26nA基本上就不要指望他有什么毁天灭地的高性能了--不仅小信号难以通过其他器件获得收益,更有可能损失大信号音量。实际总体期望变差。目前矿坛的极限在2820,Is=22nA。绝大多数人测试因为其他器件不支持已经不报出好成绩了。矿坛常用“好信号的”管子Is在700~30nA的is,N一般都不超过1.1,is基本根据个人前后器件情况而定。

网友:
肖特基接触是金属和半导体之间的单向导电性,这种现象是利用半导体内部的势垒层来解释的。势垒层也叫耗尽层,是充满电荷的区域。当外加电压和势垒方向相同时,金属和半导体之间导通,当外加电压和势垒方向相反时,金属和半导体之间不导通。但是这个势垒层很薄(不到1个微米),又容易受半导体掺杂浓度或界面态等因素的影响,不容易探测。

网友G:
强电波场下估计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检波能直接驱动高阻抗扬声器发出很大声音,使用矿石或者2AP二极管恐怕力不从心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饱和电流Is大约在5000nA~1nA之间,对应的rd在几十KΩ~几十MΩ,对于矿机匹配来说,选择 ...

自己去验证一下:
弱信号下把你手上你认为最好的硅肖特基检波二极管与任何一款国产的2AP系列的锗点接触检波二极管相比较,看谁的效果好?
记住是弱信号下,比如0.5uA~3uA,不是强信号下(10uA以上)。

这是N多矿石机爱好者的经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强电波场下估计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检波能直接驱动高阻抗扬声器发出很大声音,使用矿石或者2AP二极管恐怕力不 ...

还是那句话,肖特基种类多了。30安的整流器件也是有的,Ka段的微波器件也是有的,专门为零偏置检波设计的也是有的。强电台的话你用弱电台小信号管并不能获得好的音量。小信号效率高不代表大信号效率也高,很多Schottky-ZBD反向电压不过几伏特,匹配电阻高达兆欧姆。这种管子用在小信号电台匹配好,那是相当灵敏(注意相当灵敏的前提是你能匹配好,匹配不好的话还是乖乖玩2AP9,1N34吧)但是你指望这种管子能把你的喇叭推出什么哇哇大叫的声音--那是甭想。既要又要没有好结果。弱信号有弱信号的选择,强信号有强信号的选择。肖特基本质上跟中国人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概称。你可以说中国人里面有人精通高等数学,但是你不能说中国人精通高等数学。肖特基里面有管子适合矿石机用但是不代表目前开发的上万种基于肖特基原理的管子都能用。总是喜欢概称是一种绝对的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自己去验证一下:
弱信号下把你手上你认为最好的硅肖特基检波二极管与任何一款国产的2AP系列的锗点接触 ...

拿什么验证呢?拿高阻电磁耳机?BOGEN-725?舌簧耳机?KPB-02?构建的验证电路阻抗是多少呢?接收匹配做到什么程度了呢?你线圈的品质因素支持做这些实验吗?多重因素变化和交叉影响是否要讨论呢?

还是直接往端头一接,啥事儿不管,美其名曰我只换管控制变量?

实话说吧,矿坛追捧的那些肖特基里面有一部分(理论上)比1N34A/2AP9灵敏的多,而且你恰恰说错了一件事--两个同时达到同等电流的时候,如果正好匹配的话,肖特基里面的高灵敏度种类要比那两个管儿响的多。

另外就是:你介绍的所有管子都是肖特基。很不好意思。不要看着拿根针扎就是传统管不是肖特基了--肖特基是原理不是工艺,硅也代表不了任何--都21世纪20年代了,半导体早就玩开花了。如果材料就能代表一切。为什么硅二极管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种型号?制造工艺远比材料重要,现在的工艺已经不是拿个材料出来就能定性性能的时代了。

那为什么测试出来不响呢?问题TMD是什么?你匹配了吗?理论上灵敏的多,但是实际要达到的前提很苛刻。达不到这个前提,高阻抗肖特基动辄200千欧姆甚至兆欧姆级别,几千欧姆几十千欧姆的变压器根本做不了匹配,线圈的q值也不足以达到射频匹配测试这些难伺候的主,匹配一旦失误效率一落千丈。那当然是廉价又大众的管子简简单单就匹配成功最好了。

有些东西是理论好,但是实际难达到,有些东西是理论一般,但是很容易能达到--5头KPB-02+BA耳机,近乎无损的LC回路才能验证矿坛常用的那些HSMS管那理论上的微弱特性--达不到这些条件的话,把这些东西当理论听听就行。1N34,2AP9解君愁。

普通人家找一个忠厚老实的姑娘当老婆就行,太过漂亮的反而招致灾祸不会幸福--普通的矿石机使用大家有口皆碑的管子反而效果很好,搞那种理论很好但是又贵又难匹配烧钱没根儿的的白折腾还不得回报。这就是选管的精髓。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拿什么验证呢?拿高阻电磁耳机?BOGEN-725?舌簧耳机?KPB-02?构建的验证电路阻抗是多少呢?接收匹配 ...

高rd的管子好找,可是超高阻的匹配变压器不好找,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rd的管子好找,可是超高阻的匹配变压器不好找,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变压器的高通基于159pF*kHz*MΩ。这是一个RC常数。
简单来说,想要10kHz的带宽,匹配的Rd阻抗还要达到2MΩ,那么自二极管本身结电容,工艺电容,滤波电容,传输线电容,直到音频处理器件的分布电容和变压器总电容,不能超过159÷10÷2=7.95pF,你总还得给线路留余量吧?那你的变压器寄生电容最多不能超过5个pF是顶天了。变压器寄生电容用变压器谐振法就可以容易获得。

上千亨利的线圈并不一定能匹配上上兆欧姆,寄生电容会决定它在额定带宽电感充沛下能匹配到多高的频率。上千亨利的线圈,如果有几十皮法的电容,那么这辈子也只能待在几百kΩ的变压器那里。

现实中能有绕这么多圈电感量充沛能把低频匹配同时分布电容小于5pF这个量级的吗?我只能表示这大概只能是个念想。在研究过变压器更好磁芯之后,在不是屌毛到逆天的磁芯出现之前这是工艺学的难题(说的太客气了,说再直白点几乎没可能实现)

于是又有大聪明想到了串联变压器。串联变压器的话,初级绕组寄生电容是低了,但是组间电容影响会更恶劣。但是好歹这还算是有希望的一部分--通过独特的设计,也许可以达到5兆欧姆以上。

如果连变压器的高效率传送带宽都不能满足,那么你用再好的小信号管又有什么用?--一切的信号都会被变压器雨露均沾的折损掉。再加上这些高阻抗管子中强电台声音本来也就更低。这个时候还能说用这些所谓的高灵敏度管子是好的吗?--理论很好,但是就剩一个理论;花费重金也不一定能有所回报,更何况绝大多数入门的人有这个条件吗?2AP9,1N34只需数块大洋登时就有回报,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都是2820那种管子至少得饿死九成以上的矿石机爱好者。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还是那句话,肖特基种类多了。30安的整流器件也是有的,Ka段的微波器件也是有的,专门为零偏置检波设计 ...

眼睛能不能放宽一点?为啥硬要用高阻抗的电磁耳机、舌簧耳机或匹配变压器呢?你就不能用超高阻抗的压电式耳机测试?这在国外用压电式耳机很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眼睛能不能放宽一点?为啥硬要用高阻抗的电磁耳机、舌簧耳机或匹配变压器呢?你就不能用超高阻抗的压电式 ...

目前还没有见到有频率特性指标的压电耳机,也没有带发音喇叭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眼睛能不能放宽一点?为啥硬要用高阻抗的电磁耳机、舌簧耳机或匹配变压器呢?你就不能用超高阻抗的压电式 ...

压电是哪类?酒石酸钾钠还是锆钛酸铅PZT?机械模阻抗是否匹配?前者比后者匹配程度更好。而且很不幸的是由于压电的阻抗还是远远没有匹配结果真耳机阻抗里面占功率损耗的很少--阻抗会随着容抗一路下滑的同时,音质差,转换效率还不是很高。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当然压电很便宜就是了。

我不看国外国内,我只看效率更高,是否匹配。以效率最高的前提下,我不分国内外。4441压电改造我也试过,提出22955类CI单元并且改造成成熟耳机的也是我,论坛所谓的737田我也有应用,为了灵敏度,我也专门开发过HGA,我这里的限制是构造限制,牛(变压器)我也做过。只能说HSMS不是换个耳机就能解决的事。很多灵敏度高的东西听听就行,没啥太大的价值。

我不认为一路下滑的Zcx(耳机综合阻抗),小于5个pF的Cx(铁电介质极化电容),和高阻抗(>500kΩ)高效率这三个点会同时出现在压电耳机中

--我接触过的PZT都是铁电材料,介电系数大的离谱。接触过的压电耳机也少有超过100kΩ的阻抗--不要用直流阻抗来表征,耳机是交流,不是直流。用压电的话还是匹配2AP9,1N34最好--因为它的标称阻抗就在那。

真的想要正规测试灵敏度的话,不建议用任何耳机--建议用低噪放大器搭配AP测试灵敏度。

楼主(2024-12-14):
压电我只见过生日贺卡上嘀嘀叫的小喇叭,估计带个大纸盆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效果好的话,现在动圈喇叭早就没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