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可调电源电流显示误差很大的问题

楼主(2023-11-17):
本人有一台伟利PS-303DM可调电源ma和电压显示都正常只有电流a显示误差很大。用万能表显示1.1a(万能表电流显示是正确的)但电源上只显示0.07a。调里面的小电位器电压和ma都有变化,但a全调过了都没有变化(万能表显示有变化)请问各位师傅老板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转换开关的问题,时间长了多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大电流档时,有部分电流被旁路,不经电流表输出了。所以实际值大于表显值。

网友:
或是大电流档的取样电阻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大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换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