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保护电路,防止线圈发热

楼主(2023-11-17):
给网友设计的,看看可行性

网友:
有些啰嗦了,在继电器上端并联一颗大一点的电解,然后串一个电阻,就能实现目的

楼主:
改进了下,提高输入阻抗,让电容更持久些

网友A:
C1放电回路在哪里?C1上没有电压的时候打开开关  继电器吸合充饱电后,下一次如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放电回路在哪里?C1上没有电压的时候打开开关  继电器吸合充饱电后,下一次如何动作

好像是个问题

网友B:
这效果基本上等效于去掉Q1那套给R2并联一个电解?快速切换时,电容放电不及时雾灯可能启动不灵光,要好算或仿下稳定切换时长。

保持电流小到一定程度,过个沟震下会不会断开了。

再说了,标称工作电压继电器绕组还需要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效果基本上等效于去掉Q1那套给R2并联一个电解?快速切换时,电容放电不及时雾灯可能启动不灵光,要好算或 ...

不限流,就是烫呗,坏是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限流,就是烫呗,坏是不会坏

车用一般水平还是别瞎整了,还是别人的车。

网友:
有一种双稳态继电器,脉冲点动一下吸合,再脉冲点动一下释放,但是控制电路复杂。因为线圈的正负极要切换。经常烧驱动管。吃过亏。省电但不可靠

网友:
继电器的触点吸合以后也是需要一定压力的,电流小了压力不够触点很危险

网友:
在家里没震动的场合可行,但要考C1的放电回路。在汽车这种强震动场合可能有点不可靠。

网友:
汽车电路很成熟了,别想着改进了,尤其是合资或进口车,100%相信就完事儿了。

网友C:
过去的继电器的线圈绕组那个饱满,现在的线圈那个瘦骨嶙峋,过去的同规格继电器吸合电流最多几十毫安,现在的上百毫安,过去的吸合后降低电流是为了节能,现在的是为了降低发热,顺带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的继电器的线圈绕组那个饱满,现在的线圈那个瘦骨嶙峋,过去的同规格继电器吸合电流最多几十毫安,现在 ...

自己喜欢垃圾价买垃圾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