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眼睛不花,做套LM1875玩玩吧

楼主(2023-11-17):
趁着眼睛不花,做套2.1的LM1875玩玩吧 SCH_2.1_2023-11-17

网友(2024-02-10):
引用 网友A:
上周闲的做了一个小小的1521。

做的不错,很精致,7240低音可以,高音不足.一定要用,4欧扬声器,电压可取高些,16伏是安全的.可得到你满意的结果.

网友B(2023-11-17):
看图纸元件参数眼花。。。音响没必要搞2.1,普通双声道即可,低音要有保证,单元选6寸以上,推荐8寸。1875太简单,洞洞板焊下玩玩就可以。

网友A:
上周闲的做了一个小小的1521。

网友:
我上周也焊了个TA7240AP,用作测试喇叭,因为是OTL,自带的隔直流,同时也算是填补下DIY的空白。

网友B:
PCB设计的不是很合理,如果先装好了元件,散热器螺丝被电容挡住,不好上,除非是事先把IC固定在散热器上,好在拆了个旧的开关电源板有单孔的固定压片,完美解决。

网友:
1875比较经典,不过现在假货横行啊,回头收一个拆机的玩玩儿

网友:
又开始撸羊毛了

网友:
看看成品图,电路图看的头晕

网友C:
我也有LM1875,材料都已齐全,还没找到合适的机箱,
电路OTL形式,每个声道30V/50W单独变压器,做好这个就不再做集成块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LM1875,材料都已齐全,还没找到合适的机箱,
电路OTL形式,每个声道30V/50W单独变压器,做好这个就 ...

做完1875,怎么也得做个3886或者7293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完1875,怎么也得做个3886或者7293才行

25年前已经做过TDA2030A和LM3886,这是去年做的LM3875,现在用作电脑桌面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年前已经做过TDA2030A和LM3886,这是去年做的LM3875,现在用作电脑桌面功放

做的不错,那就做分立件的吧

网友:
您太奢侈了,我是眼睛花了才开始玩的

网友:
眼花,做了TDA2030A和LM3886,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元件参数眼花。。。音响没必要搞2.1,普通双声道即可,低音要有保证,单元选6寸以上,推荐8寸。1875太 ...

两声道的加喇叭保护和前级的 屏幕截图 2023-11-20

网友:
楼主,低音通道在主电位器前取出,不合理呀,难道每调一次音量,也要跟着去调一次低音通道的音量?这样不太人性化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周闲的做了一个小小的1521。

电源呢?外置吗?1521小了点,1876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呢?外置吗?1521小了点,1876就好了。

电源用手提电脑的。
先弄个小的玩玩。
下一步再做个大的。

只是还没有确定用哪个 IC 声音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手提电脑的。
先弄个小的玩玩。
下一步再做个大的。

就这两个对比的话肯定是1876了,1521瘦弱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设计的不是很合理,如果先装好了元件,散热器螺丝被电容挡住,不好上,除非是事先把IC固定在散热器上, ...

加个音量控制适合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LM1875,材料都已齐全,还没找到合适的机箱,
电路OTL形式,每个声道30V/50W单独变压器,做好这个就 ...

OTL?单电源?果断OCL才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OTL?单电源?果断OCL才有劲。

喜欢听带电容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声道的加喇叭保护和前级的

分享PCB打板文件,谢谢!

楼主:
上传不了,打板文件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两个对比的话肯定是1876了,1521瘦弱了点。

1876没有单电源的。
再看看吧。

网友:
焊个1875音质还算可以的 。

网友:
都是高手,玩得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年前已经做过TDA2030A和LM3886,这是去年做的LM3875,现在用作电脑桌面功放

TDA2030、LM1875、LM1876、LM3886、TDA7293、TDA7294
能否分享下制作和调试心得,好好借鉴学习

网友(2023-12-21):
1875玩搭棚应该不错

网友:
我搭了一块板,也没找到合适的的箱

网友:
20多年前已经玩过

网友:
都是DIY爱好者

网友:
1875不错的   线路越简洁越好

网友:
1875值得收藏一台,就是还要选个音质不错的小功率音箱配套

网友:
可惜我眼睛二年前就开始花了,致使失去了很多想要做的事。我买了一堆磁带机,都没心情打开看了。

网友A:
决定还是先弄个简单的1875。

第二批电容明天到货。到了再发图。

网友:
那6个utc的1875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品。

网友A:
计划是做BTL的。
框图见下:

以上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划是做BTL的。
框图见下:

真下功夫

网友:
用心去做就会出好声。
第二批电容:

网友:
二十多年前就玩过了,现在存了不少好货,计划再玩一下1875扩流

网友(2024-01-20):
自己做一个好的音响确实让人陶醉,有一个双声立体声的就很好了。

网友:
矿石里都个个是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那就做分立件的吧

就个人而言,1875声音就很好了,用分立件DIY功放想超过1875有一定难度.

网友:
1875假货太多,做1876吧,单片双声道的,假货相对较少。

网友A:
正在抓紧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抓紧试验:

试验的最终目标是采用倒相牛做BTL。

网友:
昨天实验完工。
声音比不过1521。

打算放弃1875,
然后精心做一个1521或1514。

网友:
音响没必要搞2.1,普通双声道即可

网友E:
1875和1521都完成了,做好就丢一边吃灰咯,也就折腾个过程

网友:
1521还差透明上盖

网友:
1875啊,当年买的板子都还在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75和1521都完成了,做好就丢一边吃灰咯,也就折腾个过程

我也是,扔在一边吃灰

网友:
上一个我最近做过的1875电路图:

网友:
怎么多发一个pcd图?
用手机还是问题多。

网友:
我是搭棚LM4766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决定还是先弄个简单的1875。

这1875明显是假的

楼主(2024-03-13):
嘉立创可以打沉金的板子,准备去打几块

网友:
1875参考官方的PCB摆位和走线,都可以做到底噪几不可闻,
但是1875的高音太弱,这是硬伤没法调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1875明显是假的

此UTC的1875试听效果不是我想要的,
故废弃再弄别的。

网友:
这个难度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