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唱机需要唱放吗?

楼主(2023-11-17):
各位大佬,我淘了个唱机,接功放后声音小的像蚂蚁叫,请教这个唱机需要唱放吗?

网友:
有输出的参数吗。 看看输出电平是多少的。

网友:
阻抗不匹配。

网友:
二楼朋友解释的很到位
早期的唱片机是需要唱放的,不过早期的功放也有专门的唱片机接口
后来的唱片机都自带放大,直接接到功放的音频接口就行了

网友:
必须要唱放。

楼主:
这是健伍KD47F唱机,应该是早期产品,

网友:
一般功放的唱机输入,适用于动磁、动铁、磁感应等形式的唱头输出,动圈唱头输出电平低很多,一般需要唱放。

网友:
需要,唱机输出0.1V,而功放需要1V输入信号

网友:
动磁、动铁、磁感应等大部分电磁唱头的输出电平在2.5毫伏左右,与一般功放的唱机输入电平相符。动圈唱头的输出电平通常远小于1毫伏,因此这时需加唱放。
更重要的是,电磁唱头的输出信号均需进行RIAA反均衡,正规功放的唱机输入加有RIAA反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功放是大牌子,后背板输入插到PHONO插孔,就不需要唱放,有些收录机也有这个功能,line in 插入,后 ...

说的正确。是正解。

网友:
一楼:
你经功放输出的声音小,请问是哪类功放,有唱机输入插口吗?有话筒输入插口吗?有高、低音独立音调控制吗?

网友:
应该是阻抗不匹配,要接功放那个PHONE的接口上才行,不要接aux或mic之类的接口

网友:
楼上的回答,只有2楼和8楼网友说在了点上,不要啥都扯到阻抗匹配上去。要不要唱放,要看唱机所配唱头的类型,以及所用的功放是啥样的。楼主这款建伍KD-47F唱机,配的是T4P直插式动磁唱头,输出电压为2.5mV,因此需要连接到功放的PHONO输入接口,这个接口连着专用的RIAA前级,插其他接口不行。如果功放没这个口,那就要买一台唱头前置放大器。
如果唱头是动圈式的,除了个别高输出型的,还需要在前面单独加一级低噪声平坦频响的唱头放大器或1:10升压变压器,才可以连PHONO接口。
还有一类更低档的唱机,配的是压电陶瓷唱头,就不能连接PHONO接口了,直接按照收音头这类音源连接功放的线路输入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