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秤改电压表的显示精度?

楼主(2023-11-18):
厨房秤的分度值理论上可以到4000克+-1克,如果做成电压表可以·做到400V+-0.1V吗?实验显示,指针电压表15V(参考值,有一定的准确度)厨房秤显示“1501”,可不可以认为数字显示的电压提高了分度值?或等于15.01V

网友A:
各负其责不好吗,电压表显示电压,称显示重量,干嘛非要称显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负其责不好吗,电压表显示电压,称显示重量,干嘛非要称显示电压?

能不能显示电压?拿耗子本是猫的差事,猫不干了,它把市场转给狗了,现在的狗也扩大业务范围了,不是吗?我买不起分度值高的电压表,厨房称不能用了,要能量电压不是很好嘛?什么叫废物利用?提高认识这也是环保!
指针表显示15V数字显示1510.能不能认为就是15.10V?

网友:
指针表是2.5级的,误差是正负2.5%。15.10相对于15,误差是正0.66%.

网友B:
恕我直言其实没这个比要,我经常做烘焙,面包、蛋糕和饼干等,用家庭数字称1克的精度足够了,除非是用于贵金属的检查。。。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错,还环保,
但这种代用的前提是称的电压显示是线性的
没搞过称,
它的传感器输出及放大是不是线性的不清楚
不过也方便,接一个5K之类的电位器,
选几个电压与指针表对照下,
如果是线性的最好,如果不是线性的
借个数字表对照下,画出一个修正曲线
以后用的时候随时看,随时修正。
说得高档一点,也叫“修正主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错,还环保,
但这种代用的前提是称的电压显示是线性的
没搞过称,

厨房秤的结果是重量和显示数字成正比的,应该是线性关系吧?数显原理恐怕也是和压力传感器电桥输入的电压正比例关系吧?移植过来经过分压器测量电压应该是可以吧?称重量的分度值理论上能达到1/4000分之一呢?(实际重量大时的分度值迟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错,还环保,
但这种代用的前提是称的电压显示是线性的
没搞过称,

比较精密的温度表在几个重要温度点上都有修正值的。每个表一份修正数据。似乎就是和线性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其实没这个比要,我经常做烘焙,面包、蛋糕和饼干等,用家庭数字称1克的精度足够了,除非是用于贵 ...

我这是废物利用。。如果他能显示0.1V以下的电压变化测量市电电压岂不是分度值比9205数字表好些吗?9205数字表测市电电压只显示个位,是其美中不足。当然市电电压测0.1V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只是校表还是准一些好。

网友D:
电压,重压,都是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废物利用。。如果他能显示0.1V以下的电压变化测量市电电压岂不是分度值比9205数字表好些吗?9205数 ...

我们两个角度不一样,我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你是从精度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废物利用。。如果他能显示0.1V以下的电压变化测量市电电压岂不是分度值比9205数字表好些吗?9205数 ...

我们两个角度不同,我是实用角度出发,你是从测量精度考虑。。

网友E:
楼主可以讲一讲是怎么把电子秤的显示屏改成电压表的吧?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讲一讲是怎么把电子秤的显示屏改成电压表的吧?有电路图吗?

我已经发上来了S+和s-作为表头毫伏表输入,再加分压电路即可,论坛打不了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重压,都是压。

就是把质量转变为电压的!只不过不要压力传感器了,更简单了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把重量变为微弱的电压,由毫伏表显示出来,这就是电子秤的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把重量变为微弱的电压,由毫伏表显示出来,这就是电子秤的原理吗。

应该是这样的吧?数字显示都有个A-D转换器吧?把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用图形(LED或液晶等)显示出来。

“压力传感器把重量变为微弱的电压”------------关键是这个过程!不知道正比例关系怎么样?A-D转换器一般是成熟的技术了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其实没这个比要,我经常做烘焙,面包、蛋糕和饼干等,用家庭数字称1克的精度足够了,除非是用于贵 ...

您理解错了。我是废物利用,用厨房秤的数字显示电压,做电压表用,可能分度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错,还环保,
但这种代用的前提是称的电压显示是线性的
没搞过称,

只要显示的一个数对应一个电压值就可以了。标定修正值可以提高准确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要显示的一个数对应一个电压值就可以了。标定修正值可以提高准确度。

不同的AD转换器适用不同的地方,位数高的AD转换器精度不一定就高,具体应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不然也不会发展万用表专用AD转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AD转换器适用不同的地方,位数高的AD转换器精度不一定就高,具体应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不然也 ...

哦,那就实测一下看看吧?既然他用数字和重量对应起来实际也是侧的电压吧?)电桥把重量变换成电压了(应该是线性关系吧?)直接测量电压有何不可?省去了压力传感器。输入A-D转换器的毫伏级电压经过分压电路不就是测量不同高低的电压吗?

网友G:
先别说显示精度有多高,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有什么条件保证显示值能达到所期望的精度。
有点拗口,再说具体一点,做出来的电压表显示1501,也许实际的电压值高于15.1或低于14.9,那么这个表面上的高精度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G:
不做工具做玩具来玩,那还是可以满足一下成就感。分压电路中串一个相当于分压电阻百分之一阻值的电位器,改变阻值时就能看到最后一位的数值在变化,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废物利用能显示高精度电压值的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做工具做玩具来玩,那还是可以满足一下成就感。分压电路中串一个相当于分压电阻百分之一阻值的电位器,改 ...

对,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看看分度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别说显示精度有多高,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有什么条件保证显示值能达到所期望的精度。
有点拗口,再说具体 ...

分度值和准确度有不同,分度值小的一般更精准一些把?(要经过标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度值和准确度有不同,分度值小的一般更精准一些把?(要经过标定)

玩一玩吧,自己想要做出高精度的量具,不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一玩吧,自己想要做出高精度的量具,不是很容易的事。

“玩一玩吧”----很对!就是一种消遣。废物利用,具体的说就是利用厨房秤的部分电路能不能用来做数字电压表,精度比我现有的表高不高我也未知,只是一种试验,看看行不行?玩玩而已。多谢关注!
没想到这个话题有众多朋友关注与帮助,遗憾的的是在有一定进展之后,由于我的失误把它给烧了! 。把试验继续下去?还得再买一个新的拆了?来答谢大家的帮助,,,,
如照片所示S+S-并联了10Ω的分压电阻,按其他分压电阻计算S+S-的输入电压应该是1毫伏,电压灵敏度是10KΩ/V?对吗?

补充内容 (2023-11-23 12:59):
好像是100微安的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