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劲1107天线

楼主(2023-11-18):
我的德劲1107天线,多转几次,接口地方就断了,它和什么型号德是通用德啊,或者吧友有多德底座可以出的。

网友:
含锡量超高并带气泡,迟早会断。

网友:
咸鱼上各种型号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拆开,然后量下尺寸,网上就能买到。别人也不至于把现成机器上的拆下给你,小众机子。

我的本意是,有的坛友的该款机子天线是坏在上头,正好和我的可以凑一起啊,可以交流一下嘛。我目前在拼多多找了万向接头,2.4元,到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买完整的一根天线回来为好。记得两边的垫片要上好,否则天线就不好用。有两个垫片,一边一个。

请教一下,短波SW都收不到什么台,是不是要接ANT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拉杆天线足矣。你记得要把右上侧的灵敏度控制开关SENS拨到H档实验一下,这是最高档位。
我有两 ...

到货了,底座铜部分的孔大了一点,要换螺丝,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叫你买全套!螺丝要换的话,垫片也,,,

安装垫片那个孔没问题,是下面铜的部分的孔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