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和晶振小型化的问题

楼主(2023-11-18):
既然版块是晶体管与集成,那么集成度高了就是为了做到小型化,一切都只是想做得小一点,目前32.768KHz晶振用2012贴片代替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色环电感霸占地方太大了,如果用0805或者0603贴片电感代替会有什么负作用?有没有人尝试过?

网友:
如果前端,接收能力会不会削弱?

网友:
片状电感替代色环电感完全可以,通常片状电感的自谐频率更高,更好用。

网友:
這是個元件選型上的問題,與實際的需求有關,不是絕對的。

网友:
见过在小功率调频发射上用贴片电感的,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小信号上放心用,绕线贴片电感的指标通常优于色环电感

网友:
回转器和电容可以组成有源电感

网友:
我见过一台FM收音机上用的微型贴片电感,性能还可以。

网友A:
贴片电感有的是层叠的,黑色那种,q值比较低,还有一种是线绕电感,蓝帽子那种,Q值高,0805封装能做到大几十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感有的是层叠的,黑色那种,q值比较低,还有一种是线绕电感,蓝帽子那种,Q值高,0805封装能做到大几 ...

不是你图上发的那种,所有电感如果全换成下面图上这种,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
就像用贴片电阻替换引线电阻一样,贴片器件的性能由于没有了引线的寄生电感的影响通常高频性能更佳。我们的高频仪器上用的电感全部是贴片电感。

需注意的是,要量一下电感的直流电阻,以确认是否适用自己的使用场合。有的贴片电感由于尺寸限制,电感量较大时内阻过大,比如我们常用的一个型号 68UH 1210电感的直流电阻达10欧以上。

网友B:
请问你用的2012的32768HZ的表晶有规格书吗?

有具体型号或指标也行。我现在常用的表晶还是3x8或3225的,还没用过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2012的32768HZ的表晶有规格书吗?

有具体型号或指标也行。我现在常用的表晶还是3x8或3225的, ...

我就淘宝上随便买的,那时候就是觉得大,找小的买,结果没想到是2012这么小的,很满意,所以就一直用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淘宝上随便买的,那时候就是觉得大,找小的买,结果没想到是2012这么小的,很满意,所以就一直用这个 ...

谢谢!

网友:
晶振可以做的很小,但是电感不行。如果非要小型化,要么电感上去频率下来,要么频率上去电感下来,还有饱和电流,Q值的问题都没法解决,总之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这个指标,其他指标就不行。

楼主:
看这个丝印,在淘宝上好像搜不到。

网友C:
3脚晶振,集成了两颗电容
应该是最小型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图上发的那种,所有电感如果全换成下面图上这种,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这种就是层叠电感,q值不高就是,看你用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脚晶振,集成了两颗电容
应该是最小型化的

我这个是引脚出来接晶振,然后直接接地了,不需要电容,所以就直接用2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层叠电感,q值不高就是,看你用的场合

打个比方,像用在图上红圈位置的电感,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贴片晶振比小圆柱晶振贵太多了,pcb空间也没少多少,配套电容多数是12.5p,也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晶振比小圆柱晶振贵太多了,pcb空间也没少多少,配套电容多数是12.5p,也不相同。

没办法空间有限,小圆柱晶振要让它躺着才行,可是它一躺下,霸占地方就多了,所以我选了贴片,LED指示灯我都用0603的贴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空间有限,小圆柱晶振要让它躺着才行,可是它一躺下,霸占地方就多了,所以我选了贴片,LED指示 ...

对空间高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丝印,在淘宝上好像搜不到。

晶体的丝印是厂家自定义的,没有统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空间高度要求这么高??

是的,尽量减小体积,长宽高都要尽量小,关键音质还要好,设计了第二版,目前第三版本正在试验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丝印,在淘宝上好像搜不到。

大真空........

楼主:
我手工贴片的,用1610,眼睛太累了,2012还能接受 。不过它这个负载电容是什么意思?是这几种容量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空间高度要求这么高??

直插毕竟比贴片麻烦点,而且引线也比贴片长

网友:
天线/线圈不是面积越大,接收的能量越强吗?
假如没有天线,就只能靠线圈了,死力缩小线圈,灵敏度大减吧。

楼主(2024-01-25):
引用 网友E:
电容和电感可以说是互为镜像,买电容都知道耐压参数必不可少,买电感不去看饱和电流,你们的知识都是跟谁学 ...

不好意思,从来没学过这方面的东西 ,全是自学的。

网友F:
0805电感照样用,Q不大高,别的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图上发的那种,所有电感如果全换成下面图上这种,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这种Q值比较低,影响当然是有的,但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呢,0805和1206的绕线电感已经很普遍了,如果要电感量大些的,有带铁氧体磁芯的1206贴片绕线电感,外观是蓝色塑料块的样子

网友G:
上个月买了60粒1206贴片封装的电感,准备用在升压IC上。
现在看到这帖,可能这次买的电感不太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个月买了60粒1206贴片封装的电感,准备用在升压IC上。
现在看到这帖,可能这次买的电感不太适用

电源芯片用的电感需要过直流,所以饱和电流参数非常重要,高频小信号用的电感不能用在DC-DC中,一下子就饱和了,饱和后电感就没用了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好!

网友:
用哪一种电感要看具体的用途,比如俺多年前设计的一块板子,蓝牙射频相关部分用的是比芝麻粒还小的 0402 封装的电感,而电源  DCDC  用的是指甲盖大小的功率电感。

网友H:
搭车问一下,数字功放输出端那个电感是线绕的吗?电感量是多少毫哼的?是不是这个电感量适应所以数字功放的输出端?(当然随着功放功率越大,需要能通过更大的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从来没学过这方面的东西 ,全是自学的。

电容、电感都是储能元件, 在能量的体密度上限面前,体积就是不能无限小。
估算了你需要储能的峰值,配合上材质能量体密度上限,就是最小的体积。

EC= 0.5*C*U^2
EL= 0.5*L*I^2

这就是电磁场的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搭车问一下,数字功放输出端那个电感是线绕的吗?电感量是多少毫哼的?是不是这个电感量适应所以数字功放的 ...

数字功放输出用的电感必然是线绕的功率电感,主要参数是电感量(特定频率下)和饱和电流,饱和电流可以根据功放输出电流的1.5倍以上来定,电感量需要根据数字功放的开关频率来定,很多数字功放芯片可以设置工作开关频率,所以电感量也要相应调整,一般数字功放芯片的数据手册中的原理图都会给出最低工作频率下的电感量,提高工作频率后,可以降低输出电感的电感量或减小谐振回路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0805电感照样用,Q不大高,别的都好。

Q值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电感都是储能元件, 在能量的体密度上限面前,体积就是不能无限小。
估算了你需要储能的峰值,配 ...

呃,完全看不懂……

网友I:
电感、电容储能,算是高中的物理知识。 楼主如果没接触过的话,那这里就当第一次接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感、电容储能,算是高中的物理知识。 楼主如果没接触过的话,那这里就当第一次接触吧。

电容可以储能这个我知道,电感也可以储能?它储能之后是以什么方式放电的?

网友J:
贴片电感应根据使用场景选择。高频应用容量不大,但需要高Q值;低频应用电感值大,损耗大,Q值低。

对于Q值要求不高的小信号应用,在要求较大容量的电感时可以考虑回转器,用小电容模拟电感。

另外还要注意额定电流,相对地小型贴片电感额定电流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贴片电感应根据使用场景选择。高频应用容量不大,但需要高Q值;低频应用电感值大,损耗大,Q值低。

对于 ...

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电容可以代替电感对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可以储能这个我知道,电感也可以储能?它储能之后是以什么方式放电的?

电容是以电场形式储能,表现为储能后极板有电压,接上负载后产生电流,对外做功释放能量;
电感是以磁场形式储能,表现为储能后回路有电流,接上负载后产生电压,对外做功释放能量。

电容储能相当于短时恒压源,电感储能相当于短时恒流源。

义务教育阶段,对电感讲的太模糊,导致很多人对电感并不熟悉,至少不如电容。
如果 LZ 被电感电到过,就知道电感储能的原理了: 1.5v 电池都能电的神清气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是以电场形式储能,表现为储能后极板有电压,接上负载后产生电流,对外做功释放能量;
电感是以磁场 ...

呵呵,没被电感电到过,这个平时接触得比较少,倒是有时候会用到磁珠,所以一直觉得那种用线绕的电感属于玄学的范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没被电感电到过,这个平时接触得比较少,倒是有时候会用到磁珠,所以一直觉得那种用线绕的电感属 ...

找一个 12V 变压器,单手捏住低压端,同时找个 1.5V 电池在低压端来来回回通电。

不要碰高压端,单单低压端一个线圈+1.5V,就可以让你终生难忘。

不要碰高压端、不要双手捏线圈,避免吃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一个 12V 变压器,单手捏住低压端,同时找个 1.5V 电池在低压端来来回回通电。

不要碰高压端,单 ...

12V变压器用来做什么?

网友:
当大电感用

楼主:
哦,我以为要把电感接到12V变压器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