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爱华老型号CD机电源变压器次级各级电压值

楼主(2023-11-18):
收到一台小字AIWA XC-003 CD机一台,经检查电源为100V,错接220V将初级烧坏,现不知其次级各组电压值,现寻求有该机电路图,或有此机的爱好者,能测量次级各组交流电压值,谢!

网友:
变压器拆了数匝数

网友:
这个不用拆了数,根据副方主电压的滤波电容的电压测算个工作电厂,取0.8左右,直接在原变压器的副方主要绕组上并个相应的交流低压,机子能正常工作了,测量下副方的电压就都有了。而且不用改原机的变压器。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ia=All&kat2=All,这上面有些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