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煤气灶只有中间一个火,旁边不着,怎么修?谢谢。

楼主(2023-11-18):
天然气灶台很久没用了,将灶台上两个出火口交换,就是可以拆下来铸铁做的那玩意,确定是这玩意的问题,但目测火眼全是通的,就是装上去不着,请问怎样修理?谢谢。

网友:
你讲的火眼,指的是燃烧盘上的火眼,点火开关内部的气孔堵塞,气体过不来,火眼是通的,没有燃气过来,是不会着火的。^_^

网友:
旋钮下面的锥形铜阀查一下,角度对吗?角度不对,进气管路不通,我猜的!

网友:
有可能外侧气道进虫子了,前一阵子刚处理一个,由于许久未用,里面有虫子做窝了,拆卸后处理一下就好。

网友A:
把它两换回去看看能不能着火,互换不建议,因为双灶一般功率是不同的,不同功率它自身的燃气和空气的混合比例不同,换了可能存在混合气过浓或者过稀,导致不能着火,调整空燃比没有经验又很难调好。

网友B:
这玩意儿讲究的都是黄铜的,不用铸铁材料。时间久了,受热变形,两边互换就是不一定行得通。

网友:
拆开阀芯阀体用压缩空气吹一下。

网友:
查是否堵了,调空气风门。

网友:
大概率是堵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讲究的都是黄铜的,不用铸铁材料。时间久了,受热变形,两边互换就是不一定行得通。

对,黄铜做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质量差的用个几年会受热变形,好的用上十几年依然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两换回去看看能不能着火,互换不建议,因为双灶一般功率是不同的,不同功率它自身的燃气和空气的混合比 ...

交换位置后坏的还是坏的,说明这个金属部件坏了,但拆下来目测是通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位置后坏的还是坏的,说明这个金属部件坏了,但拆下来目测是通畅的。

打着没有?第一个是检查一下电池电压是否够。第二个,火盘有个引火孔,引火孔要对准高压电极,才能引燃天然气。另外,有时候因为一些外力导致高压电极偏离原位置,拉远了与火盘引火孔的距离,导致打火强度下降,也会导致打不着火。

根据您的描述,要不是打火电极有问题就是引火孔没有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着没有?第一个是检查一下电池电压是否够。第二个,火盘有个引火孔,引火孔要对准高压电极,才能引燃 ...

不好意思,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闲置两年的天然气灶两个眼都能打着火,其中一个只有中间的火嘴有火,外围一圈没火;另一个正常。
交换两边类似铸铁的圆形火嘴后故障转移,说明是那个圆形火嘴的问题,但目测火嘴是通畅的,现不知怎样检修。
谢谢。

网友C:
叫家人用手机拍图片上来咯。打火中间着,松手就会灭。换打火组件。或者用高压气筒接煤气管打高压试试,一个人打气,一个人扭动点火开关那样,利用高压气体将堵塞的脏东西冲出来。

网友:
高压气筒打气时,刚扭动点火开关的时候,因为点火是顺畅的,高压气筒打气很轻松。这时候相当于点火成功阶段。点火成功后,开关还需要扭动,调节火力大小。如果在调节火力大小阶段打气筒感觉打气很费劲,说明打火组件内部气孔堵塞,再使劲打气一下,看能不能畅通。如果实在不能畅通,就得更换组件了^_^

网友:
内圈与外圈是由不同的喷嘴控制的,你这是外圈的啧嘴堵了用小钢丝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家人用手机拍图片上来咯。打火中间着,松手就会灭。换打火组件。或者用高压气筒接煤气管打高压试试,一个 ...

等我过去拍图片过来再跟您请教。
目测是通的。

网友D:
调节灶下面的空气进气口试一试。每个灶眼有2个进气调节,分别负责内外火焰。

网友C:
几天了,搞掂没有呢^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天了,搞掂没有呢^_^

还没空折腾,有一个孔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灶下面的空气进气口试一试。每个灶眼有2个进气调节,分别负责内外火焰。

关键是调换铁块后已确认是铁块的问题,另一块铁换过来可以正常出内外焰。

网友C:
双头灶,分左右,一般来说不通用,不要将它们互换~

网友:
大多数时间,只用一头,将就一下继续用一头,否者买新的,要买两头能独立定时的,这种东西,现在真不算贵。

网友E:
用细铜丝(铁)或缝衣针将一圈的火头中间的出气眼儿通透。也许是鬻锅堵死或生锈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头灶,分左右,一般来说不通用,不要将它们互换~

互换后故障跟着铁器转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细铜丝(铁)或缝衣针将一圈的火头中间的出气眼儿通透。也许是鬻锅堵死或生锈导致。

好的,我对照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