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1-18):
一个电瓶车射灯上的降压芯片。淘宝上查不到,芯片丝印反查也没有。请问一下大师们。谢谢

网友:
代码56AN,
https://www.docin.com/p-1938124422.html
类似的型号,除了LN2556,还有HC5526,H7230

网友:
就是一个LED的驱动芯片

楼主:
谢谢指教。按LN2556才搜索到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