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录音机电机上的塑胶皮带轮怎样拆卸?

楼主(2023-11-18):
图片中录音机电机上的塑胶皮带轮相当紧,很难拆下来,用力过大,又怕把电机内部搞变形了,不知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拆卸方法?

网友:
用镊子插入慢慢就顶出来了

网友:
镊子,尖嘴钳

网友:
有个字不知道念啥  撬

网友:
这个转轮不知什么材质?我维修LX401机芯对电动机的转轮也就是撬下来的,不是太紧,好操作,不过我那个是塑料材质的。如果是橡胶的更应好操作。

网友:
尼龙材质,很好撬

楼主:
加热的方法试过了,不行。
我用烙铁烫塑料皮带轮下面的电机轴,电机轴已经烫手了,可皮带轮还是非常紧,弄不下来。

楼主:
好弄?
这个电机是松下RQ-2106上的,你可以去试试,看看好不好弄。

网友A:
最好专用工具,从电机轴处顶,而不是从脖子处撬,否则,如果皮带轮太紧,有可能把电机轴拽出,这样的错误我就犯过,电机轴和转子铁芯之间是靠过盈配合连接的,承受的拉力也是有限的,被我拽出的电机轴是光轴,由花键槽的或特殊连接方式的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专用工具,从电机轴处顶,而不是从脖子处撬,否则,如果皮带轮太紧,有可能把电机轴拽出,这样的错误我 ...

这个解答比较靠谱!

网友:
用个小拉马很容易就把转轴拉出来了~!没有的话做一个中孔的板伸进转轴下垫着两边,上边用同径的钢钉往下打就能把转轴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