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张青年点时的集体照

楼主(2023-11-19):
如果没有照片,都忘记了青年点还有一面点旗。

网友:
当年下到这里的知青女的这么多!

网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网友A:
我家有我父亲单位的5300人超级大合照  长2米 宽80公分 一张拍出来的 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拍的

网友B:
多数人怎么都看向右方。

网友:
当年……都是麻花辫子啊

网友:
一,女孩大辫子;

二,戴眼镜的少;

三,照片保存得很好!

   大家一起向左看,肯定是摄影师策划的。

网友C:
照片上没有年分,但有特点,女多男少,对象好找。

网友:
珍贵的老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上没有年分,但有特点,女多男少,对象好找。

应该是1975年,因为没有看到1975年那批人。

网友:
右边有个光着膀子的帅哥。

网友D:
那个时候女超多男少啊,难道是打仗打少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时候女超多男少啊,难道是打仗打少滴

实际上男女比例没有这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我父亲单位的5300人超级大合照  长2米 宽80公分 一张拍出来的 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拍的

拍摄千人集体相如果还用普通的120胶卷相机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120转机去拍也往往难以胜任,过去一直以来国内外拍摄这些大型集体相会选用kodak Cirkut相机。从1902年开始,cirkut相机共制作了5种不同尺寸的相机,最小的采用5英寸高的胶片。最大的cirkut照相机使用16英寸高胶片。

一直到了彩色胶卷年代,这些古老的相机在拍摄高清晰大型集体相的地位还是无法被替代,你只要到广州艳芳照相馆看看那些用这种Cirkut相机拍摄的集体照,对比之下你就可以看到用12寸宽卷片的Cirkut相机比起胶卷宽度只有6cm的120胶卷旋转相机,拍出的相片质量是会有多么大的差别。

这种依靠机械发条转动齿轮旋转,窄缝连续曝光的相机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时有出现失误实在是在所难免。

因为它在拍摄大型集体相的时候一旦出错就是致命的,不会被谅解,所以每一次的外影拍摄大型集体相,摄影师使用它都要承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不难理解,一旦出现可以替代胶卷转机的数码相机加合成高解像度照片技术,这些胶卷转机马上就被摄影师淘汰,或沦为拍摄现埸摆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拍摄千人集体相如果还用普通的120胶卷相机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120转机去拍也往往难以胜任,过去一直以来 ...

这种说法太正式了  简直和搜狐里的某文章 高度相似  犹如这个https://www.sohu.com/a/134317842_6491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数人怎么都看向右方。

那是北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