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DC/DC电源板输出电压能不能改成可调?

楼主(2023-11-19):
一个礼拜前在本坛买了两块电源板,今天收到。拿在手里沉甸甸,商家说这是通讯设备上拆下来的,36-60V输入,12V输出的隔离电源。请教一下老师们:这是一块什么类型的电源?能否把输出电压改成可调?请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是让大家猜谜吧,你至少把散热片拆开让大家看清楚呀。

楼主:
不是让大家猜谜吧,你至少把散热片拆开让大家看清楚呀。

不是让老师猜谜,我忘记吧散热片拆下来了。
谢谢老师提醒!马上拆散热片。

楼主:
不是让大家猜谜吧,你至少把散热片拆开让大家看清楚呀。

老师你好!这块电源板拆散热片后的样子:

楼主:
只能拆到这个程度了,那个黑色的铝板是用硬质胶沾在元件上的,如果硬撬害怕把电源板撬坏了。老师们将就着看吧。

网友:
固定输出12V的电源要改可调很困难。不如买个494驱动的开关电源改可调,网上可搜到很多成功的例子。

楼主:
这个电源是通讯设备拆下来的,想必不会干扰通讯设备,我想用它改个电台电源,省了好多的麻烦。
固定输出12V的电源要改可调很困难。不如买个494驱动的开关电源改可调,网上可搜到很多成功的例子。

网友:
不建议改,麻烦,不稳定,好东西搞坏可惜,买个DC转DC可调模块,连上就行了,而且那样还能保护电源板

楼主:
不建议改,麻烦,不稳定,好东西搞坏可惜,买个DC转DC可调模块,连上就行了,而且那样还能保护电源板

谢谢老师的建议!这就如同10年前戴尔12V18A电源改压一样,改与不改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说改与不该没有明显的区别。倔强人就这德行。DC/DC模块实在不敢恭维,前年买了2块,一块使用过程中出现点小问题,于是拿下来测试测试没问题准备安回去,但安完通电没反应,挂了。于是又拿另一块换上(这块在家里测试完好)结果又掉链子了,所以现在但凡有其它办法,我不会*宝的DC/DC模块。再说就拿模块好用,干扰也让你望而却步。

网友:
找一下输出端取样电阻,上偏值电阳加大或减小试试,感觉调高点,加个整流桥,取代摩托车整流硅应该能降低油耗。一

网友:
散热片居然是两层结构,不多见吧。
电源是好电源,不知最后一图的电容,是固态还是普通贴片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建议!这就如同10年前戴尔12V18A电源改压一样,改与不改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说改与不该没有明显 ...

如果大电流场合,DC-DC模块估计的确用不了,毕竟是模块,而且宝上也没有什么适用大功率的模块,干扰估计是电流超出后电压输出不稳造成的

网友:
输入30--60伏怎么办?

网友:
这个改起来应该是太费劲了,还不如买个494的电源好改。

楼主:
输入30--60伏怎么办?

工频变压器36V整流滤波后输入这块电源板,比传统的串联稳压电路效率高,制作简单,不必担心调整管CE结击穿导致设备损坏。

楼主:
这个改起来应该是太费劲了,还不如买个494的电源好改。

还是喜欢这块体积小,输出电流大,电路整洁的电源板,可以把原来的散热片拆掉,直接固定在大散热片上,不用风扇无噪音。

楼主:
找到反馈部分,抄图,可以做电压微调。把电压采样反馈部分加入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微调电压。

谢谢老师指点!这块板子让我抄图,难度太大,这块板子是由一个模块(输入端有3个脚,输出端有4个比较粗的脚和6个插针,估计这6个插针就是反馈及保护功能)焊在一块底板上。不需要改成大范围可调,只要能10V到15V即可。希望能改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这块板子让我抄图,难度太大,这块板子是由一个模块(输入端有3个脚,输出端有4个比较粗的 ...

焊开画圈的焊点,可能就可以分离大线路板

楼主:
焊开画圈的焊点,可能就可以分离大线路板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给你找到了看看我的图

网友:
图来了,收拾收拾

楼主:
图来了,收拾收拾

谢谢老师热心上图!这个图还能照的清晰一些吗?我要对照品牌和型号找资料,看看有没有改可调的文章借鉴一下。老师这个比我买的好,输入电容100V的,我的板子输入电容是50V的,看来我的这个电源板子输入只能在40V左右,大了输入电容有爆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