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M2 SSD散热片

楼主(2023-11-19):
我的970Pro批量拷贝大文件动不动70度以上,这还是冬天啊,夏季就必须得风扇辅助散热,但是噪音呼呼的…

后来用双面胶贴了2个散热片,分别贴在主控和存储颗粒上,降了四五度的样子。DRAM上也想贴,发现没双面胶了,干脆502粘上去,没想到这是麻烦之源啊…

再后来发现,M2 SSD就几个点的温度高,乱贴散热片几乎没啥作用,需要整改散热方案。双面胶贴的很容易搞掉,502粘的散热片就悲剧了,百度出来去除干燥502的方法试尽了,P用没有。不损坏SSD的情况下根本弄不下来呀…

无奈之下,只好DIY散热片了。既然知道只有少数点高温,找了一块0.8毫米厚的铜片当均热板,贴上散热片就行了,就这个路子。但是DRAM上那个散热片碍事,靠不上去呀…

只好找来一把钳子和钢锉,把铜片挫个豁口,让开DRAM上那个散热片的位置。早期剩余散热片大小也不合适,一顿钳子夹,钢锉挫的,总共折腾了一天,弄导热贴垫上,皮筋扎紧,这下好了…

装主板上,批量复制大文件2GB/s的速度,最高温度46度,温枪测了几个散热片温度,30多度,简直太理想了…

楼主:
铜片上散热片用502粘上去的

网友A:
楼主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B:
502可以用解胶剂去除,千万慎用502和AB胶这类不易清除的胶,可以用704硅橡胶,有一定固定作用,或者百得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不错,赞一个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可以用解胶剂去除,千万慎用502和AB胶这类不易清除的胶,可以用704硅橡胶,有一定固定作用,或者百得胶

国内解胶剂一般是丙酮性质的,溶解不了干燥的502,但是能软化和膨大。对付干燥502效果不好,破坏贴片元器件效果可是好多了,不敢用啊。否则散热片还没掉,SSD上密密麻麻贴片元器件先坏了。

之前没有想到干燥的502这么难缠,否则也不敢用它把散热片往元器件上直接粘。

网友C:
导热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专用于导热的硅胶,是硅胶不是硅脂,灰色的。用这种导热硅胶替代粘贴铜片与散热片的502效果或许会好 ...

硅胶导热效果远远好过502,多年前用过星牌硅胶往南桥上粘贴过散热片。还干过用硅胶给CPU导热的蠢事,效果很差,粘住散热器弄不下开,用一字螺丝刀硬撬散热器,刀片刮净硅胶再涂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双面胶

没有双面胶了,否则就用双面胶贴了。反正用502把散热片只粘铜片,实在不行用煤气火再烧下来。

网友E:
单纯的铜片压不住 最好加一个小风扇  利民的固态散热器带热管和5㎝风扇 可以压到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纯的铜片压不住 最好加一个小风扇  利民的固态散热器带热管和5㎝风扇 可以压到40度

铜片上贴了散热片。影响自然对流散热效果的两大因素是温差和面积,只能贴散热片增加面积了。

利民带风扇的不敢用,那么重还有风扇震动,M2 SSD插口那么单薄,怕是久了接触不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铜片上贴了散热片。影响自然对流散热效果的两大因素是温差和面积,只能贴散热片增加面积了。

利民带风 ...

那就增大散热片表面积,台式机好折腾,本子就惨了,升级时,不小心买到很快但很热的ssd,用用就掉速

网友G:
這種小面積的散熱片我一般用708硅膠黏合,這種膠專用於導熱用。黏合時加壓24小時,强度可以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增大散热片表面积,台式机好折腾,本子就惨了,升级时,不小心买到很快但很热的ssd,用用就掉速

笔记本不能用这种盘。

超薄的本就三星PM991, 海力士BC711,西数SN740这种2230的盘。

厚本用2280的盘,可以考虑海力士P31, 三星990Pro, 海力士P44 Pro。

如果长期插电用,不用考虑待机损耗,宏基GM7,西数SN770,西数SN570。

如果实在穷的没办法,不在乎写入速度,英睿达P3 Plus也行。

铠侠的,质态的 ...... 等等,都热得能烤地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小面積的散熱片我一般用708硅膠黏合,這種膠專用於導熱用。黏合時加壓24小時,强度可以非常高。

我用502就是教训,这玩意要是直接粘到贴片元器件上,干燥了几乎无解啊,别想弄下来。

网友:
来自手机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这种,散热片够大,还能玩双盘nvme
看过佳翼的双盘和四盘,要求有点高。需要主板支持PCIE拆分,新点主板到也没啥问题。起码2块没问题。
我的APU只支持PCIE3.0,再者PCIE转M2掉速大约1/3,我实测过。再者就是两块盘得一样,否则发挥不好。
还有最后一点,970Pro虽3.0的接口,不过已经够快了,全盘写一条直线2GB/s,512GB价格1199,已停产,当时真买不起两块啊。如果买便宜点的,出缓400MB/s的,例如SN570,SN770,三星980等,四块阵列都打不过一块970Pro,耐久性更是完败。所以当时咬咬牙上了970Pro的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4.0散热都搞不定,5.0更别说了,本本和5.0无缘

5.0的SSD目前就是一个镢头,20纳米的制程能煎鸡蛋...
等将来技术进步了,比如2纳米,没准就足够凉快了...

网友H:
铜片,只能瞬时吸收芯片发出的大量的热,使得温度上升不高,还需要再铜片上加上(最好是)大面积铝片,才能真正的散热。

全铜的CPU散热器,散热性能不如铜+铝的散热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片,只能瞬时吸收芯片发出的大量的热,使得温度上升不高,还需要再铜片上加上(最好是)大面积铝片,才能 ...

铜导热好,铝散热好(热容大), 不过这点体积高铜铝混合有点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铜片,只能瞬时吸收芯片发出的大量的热,使得温度上升不高,还需要再铜片上加上(最好是)大面积铝片,才能 ...

我就是用铜片吸热,当均热板,铜片上贴了三个铝散热片,高度20毫米,铜片厚0.8毫米。

等有空了再改造一下,打算用废弃的Intel处理器1155散热器上的铝片改造,反正老散热器也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铜片吸热,当均热板,铜片上贴了三个铝散热片,高度20毫米,铜片厚0.8毫米。

等有空了再改造 ...

已经足够了,再改进,恐怕也降低不了多少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