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物件拆了做的电子管小功放

楼主(2023-11-19):
纯手工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蔽层接的共地,也就是整流出来的0v 没有和外部地线接线呢,安全的

你说的不错:“细心、仔细......”,这很重要。
自己玩怎么弄都行、摆“地摊”做实验都是安全的。一旦做成整机,就不一定是只有你一个人摆弄了,所以安全问题更不可忽视。

网友A:
做胆机建议先看一些资料,包括成熟的线路和走线布局,先仿造一台,有经验积累后再自己随心做,这样比较容易不出大的毛病,包括安全,可靠,抗干扰,散热。就这台机器而言,进线是必须要套保护的胶圈的,破皮接触外壳容易触电,最起码是黄腊管或电线皮,安全是第一位,内部有变压器隔离,触电也一般不会致命,下雨了,要收衣服了。

楼主:
目前就交流声解决不了

网友B:
小巧的胆机!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路?电源变压器在哪儿?

网友D:
用的分体电源?看灯丝供电引线都引出来了

网友E:
蜘蛛网太多了,做好响了,自己心中也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蜘蛛网太多了,做好响了,自己心中也不舒服

铜线搭桥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效果应该也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胆机建议先看一些资料,包括成熟的线路和走线布局,先仿造一台,有经验积累后再自己随心做,这样比较容易 ...

这个是原型机,后续肯定会慢慢完善的,用的是隔离电源不用担心触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路?电源变压器在哪儿?

最普通的6N2推6P1电源变压器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分体电源?看灯丝供电引线都引出来了

是啊 电源变压器外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巧的胆机!

其实还可以再小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就交流声解决不了

噪音可能是没有一点接地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还可以再小点

分享下详细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就交流声解决不了

交流声的原因不是很复杂,但是处理起来就相对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下详细资料,学习学习

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电路图 是院长做的 很容易做成的 几乎没有调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电路图 是院长做的 很容易做成的 几乎没有调试呢

院长这个图做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声的原因不是很复杂,但是处理起来就相对复杂一点....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 接地线几乎没有交流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蜘蛛网太多了,做好响了,自己心中也不舒服

其实看着还可以 毕竟自己做的自己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院长这个图做的人很多,

很容易成功的 我第一次做 刚开始入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音可能是没有一点接地造成的

接地线几乎听不到交流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院长这个图做的人很多,

是啊 很适合初学者 元件少好做  好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地线几乎听不到交流声了

你接的“地线”是哪里的地?如果接的是墙体插座的地线那可就危险了,相当于没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 接地线几乎没有交流声了

处理好就行了。那得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对极了!涉及到高压电,不能这么随便安装,触电了可不是好玩的,全金属底盘,楼主这样安装要不得!

其实电没有那么可怕的,做到胆大心细的玩电,没有问题的,一定要心细,细心,仔细检查,隔离电就是碰到一根线也不会电到的,当然这个只是原型机,后续肯定要升级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接的“地线”是哪里的地?如果接的是墙体插座的地线那可就危险了,相当于没用隔离变压器!

屏蔽层接的共地,也就是整流出来的0v 没有和外部地线接线呢,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处理好就行了。那得恭喜楼主。

下一步准备掏两喇叭 搞个音箱 可以了就重新做一台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