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不进电可以恢复吗

楼主(2023-11-19):
LP喜欢用手手机刷屏、看微信和连续剧,手机电池消耗很快。为此我在咸鱼上给她买了几个充电宝,最近发现有两个充电宝无法充进电量,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是用电过度还是长时间没充电的缘故?问下有什么办法恢复电池的工作状态,还是充电宝彻底S了?

网友:
原装是点焊的,换上就锡焊,电池都是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昧问,这个充电宝比我们普通使用的18650电池要薄,是否特殊规格?

可能是软包的锂电池,不是18650。

网友:
最好买6节至8节18650的柱型冲电宝半成品,自己买18650电池自己组装成充电宝,一般可以用上三年

网友A:
韦恩好,上次买你的血压计,搭配了一个你用过的二手充电宝。
故障和你手头这些充电宝类似,我已修复,MICROUSB口可以充电,typeC口无法充电,拆机发现是typeC口损坏,和充电线接触不良导致,换之恢复正常。
估计你手头这些充电宝也是这个故障,插座是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韦恩好,上次买你的血压计,搭配了一个你用过的二手充电宝。
故障和你手头这些充电宝类似,我已修复,MICR ...

我这个充电宝没有你讲问题,接口很好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坏了。。

网友B:
用的时间长,容量下降,一充就满,一用就没,就是充不进电,有几个都拆开,换了电池,5个18650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时间长,容量下降,一充就满,一用就没,就是充不进电,有几个都拆开,换了电池,5个18650一组。

也不想折腾了,准备直接扔了!

网友C:
估计电池真的不行了,拆过不少充电宝都是几个18650并联的,不过可以改装换电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想折腾了,准备直接扔了!

扔了可惜,我18650多,所以都是换,换过充电宝,老笔记本,吸尘器,还有个应急灯,双6W管灯铅电的那种,准备换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池真的不行了,拆过不少充电宝都是几个18650并联的,不过可以改装换电芯。

冒昧问,这个充电宝比我们普通使用的18650电池要薄,是否特殊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可惜,我18650多,所以都是换,换过充电宝,老笔记本,吸尘器,还有个应急灯,双6W管灯铅电的那种, ...

是不是直接换我们经常使用的18650电池放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直接换我们经常使用的18650电池放在里面?

这种只能先拆机看是18650还是聚合物锂电池。18650容易解决,聚合物电池就不好找尺寸一样的。

网友:
八十老翁能不能变成十八岁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