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11-20):
图中的58.4V-5A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最开始是通电炸管,更换3842和20N60和周围的几个阻后,能正常启动充电,
但是充电后不到几分钟,整个后级绿色圈住的地方都发烫严重:变压器,MUR2007,10A4,以级输出滤波电容。还发出滋滋的响声
红色圈内的是一个热敏电阻,连接着3脚和7脚,常温阻值340k左右,正常吗?
刚开始换的是8N60也是发热严重,后来换20N60几乎不发热了。
请教坛里的师傅,这样的后级发热正常吗??怎么修,是不是大功率充电器都是发热严重??

网友A:
感觉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是大面积区域损坏,设计的都不好,修起来很困难。即使修好了也用不了几天就会坏,这应该是行业潜规则吧。

网友:
用普通的充电器改装一下很好用

网友B:
3842的7脚那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C:
红色圈内的是一个热敏电阻,连接着3脚和7脚,常温阻值340k左右

第3脚是电流检测输入,不知这种接法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的7脚那个电容换了试试。

7脚应该是供电脚吧,上面的那个电容是用来二次供电用的,你换那个没用呀,这明显是后级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圈内的是一个热敏电阻,连接着3脚和7脚,常温阻值340k左右

第3脚是电流检测输入,不知这种接法是什 ...

电流大就停止输出这不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的7脚那个电容换了试试。

没用,那电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是大面积区域损坏,设计的都不好,修起来很困难。即使修好了也 ...

用料的好省,比如5A的充电器,他就用6A的管,留的余量很小,发热量大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是大面积区域损坏,设计的都不好,修起来很困难。即使修好了也 ...

用料的好省,比如5A的充电器,他就用6A的管,留的余量很小,发热量大就

网友:
先把后级那两个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建议您先把“尖峰消除电路” 的元件换掉。
我记得网上有老师在《开关电源维修》视频讲座里提到过:开关电源莫名其妙的故障大多与尖峰消除电路不良有关......

网友:
红圈内连7脚的应该是12V稳压管

网友:
监测一下空载电流,看看是不是存在变压器轻微短路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动汽车充电器的电压怎么这么低?我的直流充电器输出450V以上了电流1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