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再捋捋,控制方法应该是前几楼说的第二种,毕竟靠不停停震来控制充电电流这办法太二了。
大概是这样,接入电池后U17开始工作,3脚输出高电平使热端起震,开始充电。
5脚判断是否过流,如果充电电流超出预期,则2脚推电流,使431的R极电平少许上升,这会引起输出下降,充电电流随之下降,反复调整维持恒流充电状态。
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端电压不断上升,当2脚检测到电压上升到2.5V时,认定电池已冲到终止电压,不再干预431的R极电平。此时输出电压完全由R14\R15的分压来控制,也就是输出电压恒定了。维持一段时间的恒压充电后,3脚输出低电平,热端停震,停止充电。 |

楼主:
R44正常,0.2R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估计要接电瓶才能判断好坏了。
这种结构电路的板子有2块,问题表现一样,
只要不给8050供电,接220伏板子有56伏输出,灯亮。
最大可能是后级管理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没有资料,也没有配件。

网友:
            7脚电压?

网友:
维修电器,不能靠猜,猜对的概率是50%,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_^

网友:
从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来诊断:大概率R35(75k)电阻损坏!

网友:
上传本坛热帖中的一个图片,供分析与参考^_^

网友:
细节:300v端接150k电阻到3842七脚可以顺利启动。
为什么8050基极会有0.67v电压,真的需要U5A导通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_^
只有R35有问题(不是75k,或者75k阻值过大),上面的120k电阻与它分压值太高,相当于电源电压太高,8050才会导通,起到输入到3842第七脚超高压(与设计值超出太多)保护作用。
本例故障,实则是3842第七脚电源电压太低(R35的阻隔)而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后级的无名控制芯片有故障了。光耦测试了没有问题,这个芯片没有见过,找不到资料,也没有配件可换。 ...

无名控制芯片  U17  MX-04-1.
.
难道是单片机?

网友:
断开8050的基极,测试电阻和光耦接点电压,应该是远大于三极管的基极导通电压(粗略估算在3V以上,大于三极管的导通电压0.7v很多)。所以必须通过光耦来拉低这个电压,以便关断三极管。是不是这样,楼主,拿表测试一下便知。。。。。。等待结果。

那为何要这样设计,我估计是,不接电池,不充电,必须接电池才能启动电源,是一种保护措施。

我前面提了,接电瓶,测U17,2脚电压和3脚电压,以便分析推断。。。。

网友A:
楼主画的图,可能有点问题,可能需要复核一下。

U17。
画了2个接地脚,4,8,

6,7接发光管,肯定是输出脚,

1脚接稳压管,可能是基准信号,外接的电阻通路没有电源供应,故而猜测是输出脚,稳压管的值是多少?

3脚接电阻到光耦,输出端。R45的阻值好像有点大。

5脚输入输出都有可能,我估计输入的可能性较大。反应充电电流的大小。

2脚接的是主输出电压的分压电阻,是稳压的参考点,应该接近2.5V左右。

那问题来了:芯片电源哪里来?。。。。。。。。

网友B:
启动电阻120千欧加75千欧,换一个150千欧不就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图,可能有点问题,可能需要复核一下。

U17。

没有画错,2脚从48V方向取电,4和8脚连着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120千欧加75千欧,换一个150千欧不就得了,哈哈

没有那么简单,该电源电路中的120k+75k分压比不对,不断开R33它们(取消超压保护功能)或者去掉8050管子,电路是不会启动工作的^_^

网友C:
这种自动断电的充电器,不接电池,充电器是不会启动充电的,修这些东西得必须分清楚是初级还是次级有问题。不然就会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动断电的充电器,不接电池,充电器是不会启动充电的,修这些东西得必须分清楚是初级还是次级有问题。 ...

只有断开8050供电,电源可以输出稳定的55V,就是不知道给电池充电不会自动断电,没有保护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认同您的分析。

U17引脚功能大概是:

看了版图,确实是漏画了一个电阻,运放1脚连接有3个元件,与三极管连接之间有一个电阻没有画 。

U17-----1脚有4个元件连接,楼主画了3个,看来1脚是电源脚。。。。。。。

2脚电压太低,不可能是供电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画错,2脚从48V方向取电,4和8脚连着接地。

U17的主要“负载”是3只LED,驱动电流往小了估也要3-5mA。如果U17从2脚引入驱动电流,3-5mA的电流足以引起431的R极电平的较大变化。
431的R极是个关键点,电平的微小变化就会引起输出电压的剧烈变化。
U17从R极取得工作电流有些违背常理,说不通啊。

仔细看了看照片,加了些标注,您看连接U17的1脚那条标这红色双箭头布线走到哪里去了?
是否用个电阻连到VCC或48V?如果大概是类似结构的话,则1脚可能是供电脚。

建议断开R45与U17的连接,断点上加个十几伏的电压(总之原则是点亮光耦,使其3-4脚导通,确保Q4截止),再给充电器上电。
如果能输出48V,则说明U58、Q4这路的元器件没问题,问题出在U17及周边。
如果还是没输出,再摘了Q4查热端是否有故障吧。
如果热端没故障,那就是U5或Q4有问题。
后面这几步差不多都做过了,疑点大概率还是在U17及其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版图,确实是漏画了一个电阻,运放1脚连接有3个元件,与三极管连接之间有一个电阻没有画 。

有个电阻接输出主电源48V,忘记画了,整个图画的不完整,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17的主要“负载”是3只LED,驱动电流往小了估也要3-5mA。如果U17从2脚引入驱动电流,3-5mA的电流足以 ...

楼主的抄板功夫要加强哦。漏画关键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电阻接地,没有画,谢谢

u17------1脚只接一个瓷片电容,确实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抄板功夫要加强哦。漏画关键元件。

对头,如果是这样就说的通了。
1脚为供电脚的话,其对地还缺了个退耦用的电解,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地,是串联到三极管的。看楼上粗黄圈

6K电阻接到主电48V,1脚应该是芯片供电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6K电阻接到主电48V,1脚应该是芯片供电脚。

6.2K功率电阻。。。。。。。。。

那个隔离二极管也没有画。可以肯定必须接电瓶才能给U17 供电,然后启动3842.

楼主:
现在的问题,只要拆掉两个串联的启动电阻,用150K电阻跨接,可以正常输出稳定的55V。这样估计充电板没有转灯功能了。

网友:
学习高手的思路

楼主:
无名芯片实物

MX-04-1

MX-04-1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只要拆掉两个串联的启动电阻,用150K电阻跨接,可以正常输出稳定的55V。这样估计充电板没有转 ...

我估计转灯功能应该正常的,就是少了第二个光耦支持的功能,可能是无电池不充电,充满电延时浮充后自动断电,等保护功能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抄板功夫要加强哦。漏画关键元件。

再捋捋,控制方法应该是前几楼说的第二种,毕竟靠不停停震来控制充电电流这办法太二了。

大概是这样,接入电池后U17开始工作,3脚输出高电平使热端起震,开始充电。
5脚判断是否过流,如果充电电流超出预期,则2脚推电流,使431的R极电平少许上升,这会引起输出下降,充电电流随之下降,反复调整维持恒流充电状态。
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端电压不断上升,当2脚检测到电压上升到2.5V时,认定电池已冲到终止电压,不再干预431的R极电平。此时输出电压完全由R14\R15的分压来控制,也就是输出电压恒定了。维持一段时间的恒压充电后,3脚输出低电平,热端停震,停止充电。

楼主:
综合大家的分析,我也认为,板子也许没有故障,只要接上电瓶,芯片开始工作,使光耦导通,拉低8050基极电压,致使该管截止,3842才能正常工作。目前手里没有电瓶,故无法实验。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捋捋,控制方法应该是前几楼说的第二种,毕竟靠不停停震来控制充电电流这办法太二了。

大概是这样 ...

这样的话,2脚既要检测电压,又要输出电压,要分时工作,必然会造成输出的波动。。。。。。。。。有充电器这样工作的,好像给一个名字预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分析,我也认为,板子也许没有故障,只要接上电瓶,芯片开始工作,使光耦导通,拉低8050基极电压 ...

看电路肯定是没有插电池,然后充电器就不会工作,还瞎折腾个啥。拆掉拉低三极管电压能正常输出,说明充电电路正常,如果插电池还是没有输出,那就追查控制部分。如果还是不明白,那就加强学习了。

楼主:
学习开关电源原理知识不足,感谢同志们的帮助与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肯定是没有插电池,然后充电器就不会工作,还瞎折腾个啥。拆掉拉低三极管电压能正常输出,说明充电 ...

叫他用万用表测量,他只测量8050基极0.67v。问他为什么8050基极会是0.67v,他视而不见。
明明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无问题,他要跟着人家指点的节奏走。一个查不到资料的芯片,成了查不下去的理由……^_^
该充电器电路板,就算他找到48v电瓶,插上该板子进行充电,一定是充不进去的。
他们的思维与方向,错了的原因。

网友:
简简单单两步测量步骤^_^

网友E:
如图所示,如果测量120k与75k分压比很高(相当于市电电压过压保护作用,这个电压通过R33送往8050使其导通,从而关断3842无输出),而3842第七脚电压达不到启动电压(3842七脚电压就算达到了启动电压,因为8050的导通而关闭输出),则R35(75k)是错误的。^_^
又已知3842启动电阻可以150k,因为前面120k电阻的存在,那么可以断定R35不会大于30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示,如果测量120k与75k分压比很高,而3842第七脚电压达不到启动电压,则R35(75k是错误的)。^_^

大概方向很多人都指出来了,能不能修好就看楼主的造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主顶楼就把原因说明了,热端电路没问题。

你们忽略了他第一步就表达错误,以致你们认为该充电器热端是工作正常的。
他用外接150k电阻实验该电源板的时候,一定是断开R33支路的情况下进行的。
是不是这样,问楼主^_^

网友:
至于U6A的作用,可以理解成该充电器将电池充电充满后,通过它来实现软关机。
未知参数的芯片,也许就是个逻辑电路,只要满足设计者的设计要求及条件成立。看起来整个电路也就有了所谓充满自停(类似于充满延时关机)功能。

楼主:
跨接,就是跨过R33,当然8050基极无电流自然不导通了;同理,拆掉8050一样,电源都有输出。
我用18V直流电直接连接7脚正常输出55.5V,跨接也正常输出,其实就是8050的缘由。
大家不用纠结了,前面有人说的很清楚了,我也认为,应该接电瓶才能试出板子的好坏。如果冷端有问题,
应该是那个无名芯片的问题了。
手里有其它板子,包括网上看到的电路图,没有见过S8050控制1脚的电路,通常1脚接光耦就行了。
再次感谢坛友们的指点!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不管你接不接电池,只要它通电,指示灯就要亮起,这是最基础的知识。^_^

网友:
会分析电路的人与不会分析电路的人的差别所在:
跨接,绕开R33支路,R33电阻检测不到高电压。
启动3842电路后,如果你断开120k电阻,直接入R35,因为3842七脚供电端电压远小于120k与75k的分压值,所以电路是工作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接入120k电阻试下,看电路还能不能正常输出55v^_^

你是不是这样弄的?看电路,发现了什么?^_^

网友:
R33,既要通过R34来检测市电过压,还要通过R35来检测开关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的异常电压升高。不管哪里电压异常(市电电压也好,辅助供电绕组电压也好),只要达到8050导通阀值,8050必须导通来进行保护并关闭3842电路输出。测量一下R34与R35交互点电压值吧,看它达到了几十伏特^_^

网友:
不接电池不充电的充电器,很普遍,一般使用可控硅控制。楼主的这款充电器,既有不接电池不充电的功能,又有充满关断充电器的功能。

补充内容 (2023-11-22 08:45):
抱歉。说的不完整,出现歧义。很多充电器,不接电池是有输出电压的,拿万用表直接可以测到电压。而有一些充电器,不接电池,是没有输出电压的,用万用表测不到电压。

网友:
只有插在电池上,才能有输出充电。

网友:
充电器应该接电池才能充电,充满过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哪个充电器是不要接电池就可以充电的呢^_^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358试试

网友A:
楼主没有电瓶,那就焊开隔离二极管,在6.2K电阻的地方外接一个电源,模拟一下接入电池不就行了吗!如果这个有输出,这个充电器就是没有故障的。如果还是没有输出,那就可以查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电瓶,那就焊开隔离二极管,在6.2K电阻的地方外接一个电源,模拟一下接入电池不就行了吗!如果这个 ...

应该是好的,因为他断开那个三极管的控制部分后,电源是工作的,那个光耦和三极管就是用于电池检测的反馈信号。

楼主:
图修正好了,电阻参数没有填。有机会再试试电源板,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我也是修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级是bt153防反接电路的,初级换了几个原件,输出电压低,怎么测试都是电压低,后级是qzw228的八角管理芯片,奇怪的是放到电动车上竟然是好的,也可以充电,你这个不妨也直接放到电动车上试试

网友:
双光耦调试要短接U5A3、4脚,调试正常后,充电器要接入电池,当充电器检测到电池接入后U5A导通,充电器启动充电。

楼主:
谢谢指点,手里没有电池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估计要接电瓶才能判断好坏了。
这种结构电路的板子有2块,问题表现一样,
只要不给8050供 ...

不用电瓶,直接找个48V充电器,把可控硅连通,输出电压就是56V,如果想调低一点电压,找个大功率电阻加个稳压管,可以调到 48V以下。

网友:
楼主有完整的电路图却不发上来在这里给大家布置作业,有点像几十年前我老师的风格,

楼主:
我自摸索画出来的也不一定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