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L-15录像机视频盒供电电压很奇怪故障

楼主(2023-11-20):
L-15录像重放时没有图像,屏幕上出现很多杂乱斜波黑白线条,测量Q3007(2SB709)PNP管的电压:E级5.1V,B级4.4V,C级2.6V. C级正常电压应该4.9V比正常电压低2.3V. 通过该管导通,给磁头(磁鼓)放大器(视频盒子)亮度和色度系统供电,该供电电压低,所以重放时图像不能正常出现,为了验证,直接将5V电压加在该管的C级,重放时图像也正常了,为了验证是否是该管出现故障,将该管拆下,测量一下。该管子没有坏,就用一个PNP型的管子和该管子的外围电阻电容代替该电路功能,一切正常,但是又出现一个迷团:该管B基级的电解电容C3053 6V100加上后,该基级电压就升高了,该级电压升高,导致C级电压降低,又出现图像不正常了。基级电压高低受IC2001(36)脚,放像时该脚电压0.2V,0.2V电压经过R3028 1K/R3029 2.7K分压后加到该管基级B,如果基级没加上C3053 6V100电解电容,该管子正常饱和导通,给视频盒子电压正常。图像也正常的,但是加上电解电容后,该管基级电压就升高了,从饱和导通变为半导通了,输出电压也降低了很多,导致由它供电的视频盒子/亮度/色度通道不正常了。这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就决定了放磁带图像的质量。但是不按图纸要求放置基级电解电容,重放图像就很正常,按图放置电解电容,基级电压就升高了。工作状态就不正常了。这是一个谜团,请论坛里的高手给破解。

L-15视频盒子供电图

L-15视频盒子供电图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几十年的东西,得检查检查电容器,尤其是电源部分,L15电源部分很多的小电解电容都不行

楼主:
不是电解电容漏电如果漏电时。视频盒子开关电源的三级管基级(B)就会很低,发射级(E)就会正常导通了,电压就很正常了,不会加上电容后,基级(B)电压会升高了。

楼主:
为了实验这个奇怪的故障,模拟实验该电路,用手机充电器的5v直流当作录像机的5v电源,外接与录像机一样的电路和负载,实验结果:和L-15录像机图纸上标注电压一样,完全可以证明该电路没有故障,但是把该电路装上录像机就不行了,一直认为是IC2001集成电路坏了,但是(36)脚电压控制也没有错,用高阻耳机听一下有微弱的交流声,用耳机听手机冲器5v电源端,没有微弱的交流声,这样就证明了:录像机5v电源有问题,验证一下是否录像机电源有问题,拆下录像机电源单独接5v(外接控制器)该故障又出现了。证明是电源5v电解电容容量不足C1124-10V100(,换上16V470)该故障消除了。考虑该录像机主导电机转快了,是否也是电源14v也是容量不足C1119-20V680 C1120-20V680,C1120-20V680换成25V1000,C1119电容也并联上一个25v470电容。综述主导电机转速也正常了。

网友(2023-12-20):
注意检查开焊或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