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一个德生PL-380收音机

楼主(2023-11-20):
品牌:德生
型号:PL-380

收音机类型:DSP数字调频收音机(DSP芯片:Si4734)

收音机来源:闲来没事,在逛海鲜市场所得,看着还不错,卖家声称成色好,只是电池仓电池漏液,电池仓完犊子了

成本:60元包邮到手

本次内容主体为给收音机,改成锂电供电使用,以及改充电方式。原机为3节5号普通电池,表示消费不起,只能改锂电 + TP4056及锂电保护板
锂电池是一节14500,直接和5号电池同体积,方便更换锂电池

1、先上拆机图示

外观成色确实还可以。

可以看到电池液体腐食的问题,还好是底部,不太影响美观

充电口,是老旧的T型 USB MINI口,一会要更换成C口

电池仓完了

红圈中功放IC周边线路铜箔可见电池液体腐食问题

手缠在中框

这里要注意,中框上有一颗隐藏螺丝

传说,买德生收音机,就是买屏蔽片....德生屏蔽盒做的比较到位漂亮.....但是有个问题,德生收音机,PCB板好像没做清洁一样,一个字:脏

元件摆端正不行?非要这样歪着,才能发挥出极佳收音性能???

这些刮掉绿漆的铜皮,也是给电池液腐食问题,要刮掉,重新上锡

去掉屏蔽盒,还好,不是牛屎芯,是硬封芯片

这片可能是写固件程序保存用的,懒得百度了

收音功能,就是依懒这个绿豆大的DSP芯片:Si4734,吐槽一下,我这个PL380,收音芯片是没有屏蔽盒的,更没有单独的屏蔽盒屏蔽,差评。
上图大的屏蔽盒,只是给主控屏蔽。

使用的是锅仔片,比较硬,差评,好处是,接触不良时,擦一擦就好了,不用换微动。坏处是手感不好,生硬

那个不是电池,是法拉电容,保证正常更换电池时,不会掉数据,保存数据用的哦

德生的中框

2、改锂电 + TP4056

电池仓也打扫干净了

在这个位置,钻了个小孔。在充电情况下,可以观察到充电状态。锂电池,使用14500锂电池,直接放入电池仓就行。

好了,显示屏斑点问题也解决了。完美,就喜欢这种经典屎黄屎黄的背光

网友:
这个背光设计比PL200好,比较均匀,我的200背光不好,在一边,由于内部电路板多,没有改充电的地方,一直用镍氢电池。

网友(2024-08-28):
这款德生收音机,内部粗糙,做工不给力!

廉价的 东西 !

网友(2023-11-20):
是个大工程,楼主手艺了得。

网友:
看里面的做工感觉太草率了,

网友A:
这收音机不值60元。SDR的芯片,太节省了

网友B:
为楼主动手能力点赞,我已经有两个380了,最开始买了一个黑色的然后买了一个白色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机器的 FM 性能还挺好,在隔楼板挺多的楼里面信号还可以。今天终于在免拆机的情况下看见了内部结构,磁棒天线绕的有特点。

侧面那个USB口的开孔从mini usb 改到type-c不容易。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它的音量开关和调谐转轮的原件名字是什么? 感觉有点像鼠标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楼主动手能力点赞,我已经有两个380了,最开始买了一个黑色的然后买了一个白色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机器的  ...

对,就是鼠标滚轮一样的东西

名称叫:滚轮编码器

FM收音效果都不错的,这个PL380,用耳机听音乐节目,音质还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收音机不值60元。SDR的芯片,太节省了

德生机,如果是传统的收音机芯片,元件非常多的那种,内部元件摆放、做工,更是杂乱...............

所以,我选择DSP................至少看着没这么乱。

主要收听还是FM,DSP收音机,对付FM电台,那是非常轻松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

点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拆解图片,有全新380,没舍得拆,也没有过。

网友:
原先有德生606 后来用3000毫安的充电电池 充电的时候把电池舱盖给融化了  现在保留电路板制作一个小木壳
然后把耳机口改成莲花座  外接1号电池供电  改成收音头  效果不算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鼠标滚轮一样的东西

名称叫:滚轮编码器

谢谢,我怎么都没想起编码器这个名字,要是拆鼠标我能想的出来。

我还没用过耳机听广播,有机会试试。

网友C(2024-08-27):
这个电容PCB上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PCB上标反了

估计是吧,我倒还没注意看到这个电容.................

唉,德生啊,虽然是品牌............但从里到外的工艺。离国际大牌,差距还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