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按键接触不良怎样修一下

楼主(2023-11-20):
借用本坛老师的图,有几个常用的按键要很用力才能起作用

楼主:
是要把按键的边缘切开吗?切开清理好后怎样再恢复原样呢?

网友:
把上盖连着塑料皮揭开,用无水酒精擦上下两部分擦拭几下装回试试,一般这样基本好转,

网友:
撕掉清洗重新沾上,高温胶带或者透明胶带

网友:
在连接器行业,这东西叫做“锅仔片”,是最廉价的轻触开关。
清理它只需要揭掉透明胶,翻转锅仔片后,使用无水酒精或者其他中性清洁剂清理,然后自然风干或者使用吹风筒冷风吹干。PCB板上有污渍或者氧化的,可以使用橡皮擦擦干净后使用无水酒精清洗风干。锅仔片一般是不锈钢覆银或者磷铜覆银,不是暴力损伤,一般可修复。
修复后,使用最普通的封箱胶纸就可以把锅仔片粘回去,唯一的讲究是对准接触部位就行。

网友:
这种靠压力接触的微动开关就是不如靠摩擦接触的好

网友:
这种开关,板子上的磨损了就没有戏了。不过幸好东西也不贵。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
开始我还以为这按键上面黏贴的是特殊薄膜呢,担心切开维修后不好还原

网友:
锅仔片上面的膜揭起来用酒精清洗一下里面和电路板表就再装上就可以了,那个膜是不干胶粘的

网友(2023-12-24):
撕开用橡皮擦一擦,金属片和接触面,用透明胶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