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既可长时间看电脑屏幕,又减得近视之虞。(讨论贴)

楼主(2023-11-20):
大家共知,现在的青少年近视率很高。出于降低青少年近视率的愿望,特发此“防止近视方法”之贴。
因“电脑与单片机” 板块中有很多技术高手,他们长于逻辑思维,而我要说的“防止近视方法” 正是采用逻辑分析得来的,所以希望把此贴发在这里,供坛友们讨论。这“防止近视方法” 已经我本人多年实践,行之非常有效。
因眼睛事大,这里先表达本人的免责声明:一、只是讨论,本人不对关于防止近视的用眼方法的现在和今后的言论负责,如果有人觉得有理,照着这方法去实施,好、坏结果都是你自己的,当然,让实施者都有好效果,保护青少年视力,是本文的愿望;二、我从事应用电子技术,不是眼科专家;三、这防止近视的用眼方法与我本人没有利益关系。
先分析近视是怎样得来的:我们知道,正常眼晴,视远物时眼睛的晶状体处于放松状态,远物的像就落在视网膜黄斑上,对远物的视觉就清楚;视近物时,如果晶状体仍处于放松状态,那么近物的像就会落在视网膜黄斑的后面,对近物的视觉就会模糊。为了看清近物,晶状体外围的环状肌开始收缩,晶状体表面曲率变大、晶状体焦距变短,近物的像就从黄斑的后面又移到黄斑上,就可清楚看到近物了。正是因为视近物要靠晶状体周围的环状肌调节,视近物时间长了,环状肌会疲劳。长期视近物,又没让环状肌得到足够的休息、恢复,晶状体放松状态下的焦距不能再回复到原始值,也就是得近视了。
有没有既要看清近物,又让环状肌放松的方法?有。注意到上面说过,要看清近物,就要缩短晶状体的焦距,使近物的像落在黄斑上。那么,如果在眼前放一块适当屈光度的凸透镜,把缩短晶状体焦距的任务交给这凸透镜来承担,而让晶状体环状肌仍然处于放松状态。这样,就达到了“既要看清近物,又让环状肌放松” 的效果。也就是可以长时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而不易得近视了。
那么为看近物,又让晶状体环状肌仍然处于放松状态,这加戴的凸透镜的屈光度是多大?可以证明,若要看清的近物距离眼睛为35cm,这凸透镜的屈光度是280度。
根据我的经验,正常眼睛的青少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只要戴+100度的凸透镜(俗称老化镜)就可以了。不戴这+100度的凸透镜,正常眼睛看清距离眼睛为35cm的近物,这增加的+280度的屈光度就得靠调节晶状体来实现;戴了+100度的凸透镜,调节晶状体只要实现增加+180度的屈光度就可以了,减轻了晶状体超过1/3调节压力,而转化为近视眼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50岁以后感觉+100度不够了,可凭自我感觉随年龄逐步增加凸透镜的屈光度,最后不能超过+280度。
近视眼睛的青少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也只要在近视镜前加戴+100度的凸透镜就可以了。可以证明,近视眼镜(凹透镜)可与这+100度的凸透镜合并一个透镜,合成后的透镜屈光度是凹透镜带负号的屈光度和凸透镜带正号的屈光度的算术和。如果有个青少年近视眼镜是-300度,凸透镜是+100度,两镜合成后的透镜屈光度就是-200度。也就是这个青少年看近物时,不戴平时-300度近视眼镜,而是戴-200度近视眼镜。以后年龄大了,与前述方法类似。
这个“防止近视方法” 的缺点是需要配备一付看近物的眼镜,看近物时戴上;不看近物时取下,并按平时原样使用眼晴。还有另一缺点是,小学生使用“看近物的眼镜”需要家长监督;中学生会自觉点。
当然,这个“防止近视方法” 的好处是可大大减少青少年近视眼,根据我的感受,应该可减少70%~80%。

网友A:
你看看眼科医生有多少戴眼镜的吧。生存压力之下,其余都得让步。电子屏幕是罪魁祸首,多去户外见阳光才能解决。但是,这减少了看书学习时间,导致成绩下降,为了将来吃饭,只能把视力放在次要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眼科医生有多少戴眼镜的吧。生存压力之下,其余都得让步。电子屏幕是罪魁祸首,多去户外见阳光才能解 ...

请看我贴子内容.

楼主:
可能有人不看内容,只看标题想当然。这是本人思考出来,并实践多年的新防止近视方法,可以说,行之有效,立竿见影。请坛友们耐心看完1#楼贴子内容。期待你们的评论。

网友:
学过工程光学的表示,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看近景。 人为放远,或者上凸镜都可以。
显示器并不瞎眼,显示器放太近才瞎眼。

我在软件组的时候,显示器一般在 60-80cm 距离。 一年下来近视从 200 度下降到 100-150.
还有人惊讶,一天到晚看显示器没完的人,居然近视度数在下降。

网友:
近视:1、用眼卫生问题。2、遗传。

网友:
λ
1.
2.

ü

网友:
好奇怪,回复的帖子变成乱码了。
还有我是在电脑上回复的,显示是在手机回复的。

网友:
把显示器的RGB三色显示值的B(蓝色)分量调低一点,会发现屏幕有点发黄,然后你的眼睛就舒服了。很多显示器把亮度和对比度调低之后还是看着难受,眼睛发酸,刺痛,就是蓝光成分天生太多,把蓝光发光度调低就行。稍微像样一点的显示器都能单独调整三原色。或者开启护眼模式(当然我不太信护眼模式)

楼主:
因为对1楼贴子有较多的修改和补充,故重发此贴,特表歉意!
非常有效的防止近视新方法,有望解决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偏高的态势(供评论)
大家共知,现在的青少年近视率很高。出于降低青少年近视率的愿望,特发此“防止近视新方法”。
这“防止近视新方法”是本人思考出来的,并已经本人实践多年,可以说,行之非常有效,立竿见影,本人就是此法的受益者,应该有望解决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偏高的态势。但希望要看懂下述这“新方法” 原理的读者具有高中物理中的光学知识。
因眼睛事大,这里先表达本人的免责声明:一、“防止近视新方法” 先供大家评论,若无实质性反对意见,然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能否实施,以政府有关部门是否采纳、公布为准。本人不对关于“防止近视新方法”的言论负责,如果有人觉得有理,不等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照着这方法就去实施,好、坏结果都是实施者自己的,当然,让实施者都有好效果,保护青少年视力,是本文的愿望;二、本人从事应用电子技术,不是眼科专家,这“防止近视新方法” 是本人根据眼睛的结构、原理,采用逻辑分析方法得来的;三、这“防止近视新方法”与我本人没有利益关系。
先分析近视是怎样得来的:我们知道,正常眼晴,视远物时眼睛的晶状体外围的环形肌处于放松状态,远物的像就落在视网膜黄斑上,对远物的视觉就清楚;视近物时,如果环形肌仍处于放松状态,那么近物的像就会落在视网膜黄斑的后面,对近物的视觉就会模糊。为了看清近物,晶状体外围的环形肌开始收缩,晶状体表面曲率变大、晶状体焦距变短,近物的像就从黄斑的后面又移到黄斑上,就可清楚看到近物了。正是因为视近物要靠晶状体外围的环形肌调节,视近物时间长了,环形肌会疲劳。长期视近物,又没让环形肌得到足够的休息、恢复,晶状体放松状态下的焦距不能再回复到原始值,看远物就会模糊,也就是得近视了。
有没有既要看清近物,又让环形肌放松的方法?有。注意到上面说过,要看清近物,就要缩短晶状体的焦距,使近物的像落在黄斑上。那么,如果在眼前放一块适当屈光度的凸透镜,把缩短晶状体焦距的任务交给这凸透镜来承担,而让晶状体外围的环形肌仍然处于放松状态。这样,就达到了“既要看清近物,又让环形肌放松” 的效果。也就是可以长时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而不易得近视了。
那么为看清近物,又让晶状体外围的环形肌仍然处于放松状态,这加戴的凸透镜的屈光度是多大?可以证明,若要看清的近物距离眼睛为35cm,这凸透镜的屈光度是280度。
根据我的经验,正常眼睛的青少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只要戴+100度的凸透镜(俗称老化镜)就可以了。不戴这+100度的凸透镜,正常眼睛要看清距离眼睛为35cm的近物,这增加的+280度的屈光度就得靠调节晶状体来实现;戴了+100度的凸透镜,调节晶状体只要实现增加+180度的屈光度就可以了,减轻了晶状体外围的环形肌超过1/3调节压力,而转化为近视眼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50岁以后感觉+100度不够了,可凭自我感觉,随年龄变大,逐步增加凸透镜的屈光度,但最后不能超过+280度。
近视眼睛的青少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也只要在近视镜前加戴+100度的凸透镜就可以了。可以证明,近视眼镜(凹透镜)可与这+100度的凸透镜合并为一个透镜,合成后的透镜屈光度是凹透镜带负号的屈光度和凸透镜带正号的屈光度的算术和。如果有个青少年近视眼镜是-300度,凸透镜是+100度,两镜合成后的透镜屈光度就是-200度。也就是这个青少年看近物时,不戴平时-300度近视眼镜,而是戴-200度近视眼镜。以后年龄大了,与前述方法类似。如果另一个青少年近视眼镜是-100度,那么他看近物时,就取下平时戴的-100度近视眼镜,直接用裸眼看近物,就可以了;当然,有时既要看近物,又要保护眼睛免入灰尘,这时就需戴无屈光度的平光眼镜。
这个“防止近视方法” 的缺点是需要配备一付看近物的眼镜,看近物时戴上;不看近物时取下,并按平时原样使用眼晴。还有另一缺点是,小学生使用“看近物的眼镜”需要家长监督;中学生会自觉点。
当然,这个“防止近视新方法” 的好处是可大大减少青少年近视眼,根据我的感受,应该可对现有青少年近视率减少70%~80%或以上;即使仍有青少年得了近视,也能减轻近视程度。因此,“防止近视新方法” 有望解决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偏高的态势。
还有,看近物时,人和近物都不要经常前后晃动,不给环形肌增加额外调节的压力。

网友B:
古有郑人削足适履,今有人戴眼镜防近视 中国果然没有历史,先贤诚不我欺

网友:
学生是怕视力减退,白领是怕颈椎病,但看电脑屏幕也比看手机的危害小,手机更毁眼睛和颈椎!

网友C:
我觉得近视绝对是有遗传的,不是说必定会近视,而是说有这个基因的很容易近视,我家里叔叔姑姑舅舅姨,没有一个近视的,爸妈也不近视,我高中时候两眼裸眼视力都是5.3(因为视力表最高就5.3),我现在天天工作对着电脑,晚上回家还对着电脑,也没近视,视力下降是有的,毕竟年龄增长自然老化是必然的,但开车都不用戴眼镜,算不上近视吧,老婆去配眼镜的时候我验了下,左眼120,右眼不到100。但我有个姑父近视,他女儿也就是我表妹也近视,我其他堂弟妹表弟妹都不近视,他们父母也都没有近视的

还有就是和习惯有关,要注意用眼疲劳,我盯着看一会儿就会休息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有郑人削足适履,今有人戴眼镜防近视  中国果然没有历史,先贤诚不我欺

防止近视的措施不会是强制性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小学生近视发病率约30%、初中生约60%、高中生约80%,而大学生已高达90%。”,若有更好的防止近视办法,为什么要戴防止近视的“视近物眼镜” 呢。为了防止近视,有人会愿意选择戴“视近物眼镜”。 就象有人为了防止生病,选择去打预防针。这打针的感觉并不好,而且针药常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近视绝对是有遗传的,不是说必定会近视,而是说有这个基因的很容易近视,我家里叔叔姑姑舅舅姨,没有 ...

我也觉得近视有遗传倾向,有人易得近视,有人不易得近视。但从“大学生已高达90%” 的近视发病率来看,应该尽快采取更有效的防止近视措施。

楼主:
按前面说的“防止近视新方法”:
    正常视力的青少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时,为了预防近视,可戴+100度的凸透镜,俗称的“老化镜” 就是凸透镜,也就是可戴+100度的“老化镜”。 如需经常戴这+100度的“老化镜” 看近物,老化镜片不要太差,也不必太好(有钱人另论),100多元一付镜片即可(或再好一些的);镜架只要戴着舒服,牢固,可用的久,100元以下的镜架也可。当然上述价格是指与质量合理对应的公平价格,或者说质量应与价格合理对应。
近视眼睛的青少年看电脑屏幕、书等近物时,为了防止近视继续深化,可戴比自己平时戴的近视镜屈光度绝对值少100度的近视镜。如有个青少年平时戴-300度近视镜,看近物时就戴-200度近视镜。
本人“看近物的眼镜” 的镜架数月前断裂,只得新配一付眼镜,镜架为100元以下,一付镜片为100多元。供参考。

网友D:
其实只要别离太近,一般在60厘米以上,屏幕亮度不要太高,分辨率适合文字清晰,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休息几分钟看看远景或树木。视力的损害还是比较低的,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毕竟游戏,电影,电视,网页那么好玩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只要别离太近,一般在60厘米以上,屏幕亮度不要太高,分辨率适合文字清晰,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休息几分 ...

对电脑屏幕,同意你的说法:选择大屏幕,加大显示文字或图像,屏幕离眼睛的距离远一些,可减少近视的可能性。而且,即使产生近视,也可降低近视程度。
但看书、做作业、等等,书本或作业薄离眼睛的距离太远了,字、图在眼内的像就太小,看不清(看不清会造成视疲劳,视疲劳也会加速近视);学习或工作也不方便。这“专看近物的眼镜” 就是在看书或做作业等,需要看近物时戴上;不看近物时取下,并按平时原样使用眼晴。虽然有一点麻烦,但可有效防控近视。

楼主:
一、        如采用“专看近物的眼镜”的方法后发现自己的近视度数有了改变,则应及时更换平时用的眼镜屈光度和“专看近物的眼镜”屈光度。如有个-300度近视青少年,平时用的眼镜屈光度是-300度,这时“专看近物的眼镜”屈光度是-200度。若用了“专看近物的眼镜”后,发现自己的近视度数下降为-250度,那么平时用的眼镜屈光度就要更换为-250度,那时“专看近物的眼镜”屈光度就要更换为-150度。
二、        网上有人说,在徐广第先生所著的《眼科屈光学》中已有 “低度凸透镜眼镜可预防、控制近视” 的表述,所以我的“专看近物的眼镜”“防控近视新方法” 就不是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