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孚24V/10A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一些经历分享~

楼主(2023-11-20):
一直诳创蠹叶荚诮约菏掷锏目氐缭锤某煽傻鞯缭词褂茫桨敢訲L494和KA7500为主,偶然机会在一些医疗设备上拆了几个开关电源,品牌是衡孚,型号是HF240W-SF-24,24V/10A固定输出,240W,当时没仔细看芯片方案,看着样式应该是可以研究改下可调,就一个不落4个都搬回家了 样式就是下面这种,网上找的厂家图片,
拆开后芯片是KA7500的,心理有底了,应该是可以改的,网络上基本都是以明纬和贝尔的电源为基础,方案成熟,案例非常多,基本上只要型号一样按照教程去操作就可以改装成功,在自己手里没有电源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学习理论知识,这回机会来了,轮到自己动手了
对照着公版的的电路图找到对应引脚去引线,本着对电路改动最小的方案去做,只拆不添加不更改元器件,平时自己用的电源范围并不宽,这款电源通过输出端微调电位器最高电压可以到27V,足够使用,没有去朝着改50V,100V的方向去尝试,够用就好

电位器选择了2个精密多圈电位器,都是10K的,表头选的三位显示,辅助供电模块选的小体积开关电源,没有对外壳进行开孔,充分利用了铁壳电源的散热网孔,全部使用扎带进行固定,电源原端子排只接220V输入,其它不需要接任何线,直流输出引出到电源侧面使用接线端子进行固定,可以根据情况压接自己需要的鳄鱼夹或者DC电源插头,最终成品是下面的样子
远看
近看
后面
侧面

实际改装过程没有全部拍照,以下是实际改动的详细说明,如果手里有这款型号电源的坛友,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改装

1、拆除R34,R35,R36,R40,R41,R42;
2、断开D5有字一端;
3、494-9脚:辅助24V接地,调压,调流电位器1脚
4、494-12脚:辅助24V正级;
5、494-13-14脚:调压,调流电位器3脚;
6、挑起R5有字一端:调压电位器2脚;
7、挑起R18有字一端:调流电位器2脚;

实际达到效果是电压0V~27V电压可调,电压0.3A~10A可调,使用过程无自激无啸叫
本帖主要内容是如下部分,分享自己改装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经过实际测试,解决方式和网上所说的并不一致,特地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改装过程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改装过后低电压电源高频啸叫严重;
2、改装过后电压调整到9V以下电源停止输出;

以上两个问题自己都遇到,并且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最终解决

针对第一个问题:网上绝大部分494电源改装都是基于明纬的电源,我们实际改装有可能手里的电源只是芯片方案和明纬一样,但是不同的电源外围电路设计是有差别的,不可以照搬,我也是按照建议最开始辅助供电使用的12V电源,实际也可以用但是低电压下啸叫严重,特别是短路正负极调整电流情况,感觉电源随时要炸 没敢长时间通电,感觉肯定是有问题,也是翻看了好多资料,手里还有相同电源,通过测量芯片12脚供电发现是28V,因为这个芯片供电不只是给自身供电,还同时供推动变压器用于推动开关管,12V供电下示波器测试推动波形也是失真的,手里并没有正好28V的电源,也很难买到,于是就淘了个小体积的24V开关电源,相差不多,替换掉12V电源后,电源啸叫消失了,低压短路正负极调整电流电源也很安静,这里建议大家在改装非明纬电源,改装前测量一下实际芯片供电,尽量用相近电压辅助电源去供电,更符合和接近原电路的设计;

针对第二个问题:也是困扰了自己好久,接线都是按照推荐方式接的,电压基本调到9V以下,电源就没输出了,网上资料绝大多数也是说只有没有外加辅助电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自己加了辅助电源为什么还会这样,根据现象看是保护了,通过查找资料,分析电路,原因是因为触发了芯片的短路保护功能,虽然电源输出并没有接任何负载,也没有短路,但是短路后电源输出电压会降低,符合短路的现象,所以触发了芯片保护,经过计算在低于9V左右正好会使保护电路动作,一路通过三极管,二极管反馈到芯片4脚,导致芯片停止输出,实际操作只要把与芯片4脚相连的二极管挑开不焊接就可以解决电压调低电源保护的问题;

通过以上遇到的问题,即使电源方案相同,但是厂家不同,设计都会有所差异,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照搬,希望以上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提供给遇到同样问题坛友一些思路,有其它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分享,改装的结果只是目的,过程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最后还是要说两句开关电源内部 有强电,改装的过程还是要多加小心,安全第一!开关电源使用过程要接地,并且确保接地有效可靠,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如何接地,我的开关电源好像接地端子空脚,跟哪里都没连接,是不是把接地端子和外壳焊到一起就行了 ...

开关电源220v地线与金属外壳相连,如果只是给灯泡,加热丝,电阻类负载供电还好,给精密用电设备供电,一定接好地线,不然外壳有感应电

网友:
将L/N用电工胶布和热熔胶封死吧,露着220V端子很危险

工程用这种开孔外壳的电源还可以,业余在自己桌面上用,觉得还是有点危险。例如掉一个小螺丝、剪脚时,管脚通常还到处飞、或者不小心插脚元件掉落伸进里面。

网友:
感谢分享改装要点!

网友B:
楼主没有改绕组吗?没遇到低压输出时占空比超过一定值失控状态?我很多开关电源改调低压都遇到这种状况,明伟的,立德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改绕组吗?没遇到低压输出时占空比超过一定值失控状态?我很多开关电源改调低压都遇到这种状况,明 ...

本着对电源改动最小的原则,没有改绕组,网上资料辅助电源基本都是使用12V,目前通过自己的折腾,这里还是在改装前实际测试下芯片供电,选择电压相近的辅助电源,能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
把电位器装到里面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测量KA7500或TL494的原始供电电压,改造时用接近的辅助电源电压,是个很好的方法,确实能避免一些不稳定、啸叫等问题。你的是28V,改成12V供电时要改推动变压器和推动电路参数,不想改动太多就用接近28V的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KA7500或TL494的原始供电电压,改造时用接近的辅助电源电压,是个很好的方法,确实能避免一些不稳定、 ...

最初也是参考了大多数人选的改装方法,直接用的12V辅助电源,低电压啸叫很严重,不大敢用,后来多方查资料,有说电压不够可能造成驱动不足造成炸管,还是要多学习研究下原理,最终选了下面这种小模块,体积小很好用,以前的12V模块也没浪费,给表头供电用了

网友:
串联稳压线性电源,实现可调,是每调一个值,内部反馈会迅速稳压在该值上。开关电源是靠内部锯齿波和反馈电压切割出的脉宽来调的,会根据输出自动稳压的;如果有外部调旋按钮或外部控制,和线性电源一样,每调一个值内部反馈会迅速稳压在该值上。麻烦一点的是,要调精的话,外部控制和反馈的信号处理很关键,有些设计是把这两个揉在一起搞的

楼主:
最近又研究更改了下布局,最开始表头反向安装是为了220V的输入线不在前面走线,感觉还是正向安装操作更方便,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最后决定通过3PIN接线端子将220v供电从内部引到了电源后面,直流输出也从内部引到了前面2PIN端子上
目前的效果是电源原来的端子不需要接任何导线,更简洁
目前的状态基本达到预期,体积原因,表头和电位器没办法装入电源里面,可能需要外面再接个外壳才可以实现

网友A:
请问大师如何接地,我的开关电源好像接地端子空脚,跟哪里都没连接,是不是把接地端子和外壳焊到一起就行了?

网友:
改动不错,有时间也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对,照你这么说插反220V不是直接电死人了?!热地的开关电源现在很少了,几乎没有,都是和电网隔 ...

对于外壳接地问题,可以任意找这种铁壳电源在220V输入地线与金属外壳进行测量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对,照你这么说插反220V不是直接电死人了?!热地的开关电源现在很少了,几乎没有,都是和电网隔 ...

那位朋友说的是地线,不是零线。
三眼插头的地线,PE线,保护接地。

楼主(2024-06-02):
最近研究加个风扇,用的是40℃常开温控开关加2线风扇,与表头共用12V电源,40℃风扇开启容易,大夏天环境温度高,温控开关不复位 又买了个50℃温控,到了换上,目前的状态很满意

网友C:
电源改了,参数也满足需要了,啸叫等问题也解决了,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电源的美观了,毕竟桌面电源美观点看着舒服,你这个看着太乱。可以整一个最常见的明纬、贝尔等电源,把电位器、表头、风扇都整到里边去,会好看得多。个人看法,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对,照你这么说插反220V不是直接电死人了?!热地的开关电源现在很少了,几乎没有,都是和电网隔 ...

确实!日常使用这种小开关电源都是用两线连接,一般不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改了,参数也满足需要了,啸叫等问题也解决了,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电源的美观了,毕竟桌面电源美观 ...

没什么的,一起研究探讨 电源内部空间有限,这电源折腾更多还是过程学习原理,没再美观上过多投入,成品改造好的里面也一样很乱 目前换了50°温控开关,效果也符合预期

网友:
背鼓打摞的,不好看。还是找个外壳装起用吧。

网友(2025-01-27):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完,之后空载调压,不能带负载,也不能调电流呢。

网友:
衡孚350w开关电源是mos管功率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