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供电不足是否有可能导致硬盘突然损坏?

楼主(2023-11-20):
硬盘录像机自带电源12v 1.5A,
一个录像机用的500G硬盘,已稳定运行3个月,

另一个录像机用的3t硬盘,稳定运行了1个月,不过前天硬盘突然坏了
把硬盘接到移动硬盘盒,电脑竟然识别不了硬盘

又找了块3t盘,换了个电源,功率计测试启动时最大功率竟然到了30瓦,最后稳定在10瓦
大容量硬盘的启动功率是否比小容量硬盘更大?

这次硬盘损坏,和自带适配器功率只有18瓦是否也有关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肯定是有关系的。

网友:
供电不好,硬盘容易坏,这是常识

网友A:
只是启动电流大,正常运行之后供电功率还是足够的
硬盘偶尔断电重启,不会造成损坏的

我们电脑开机状态下也时不时的有220V掉电情况,基本不会损坏硬盘。

网友A:
另外监控3T硬盘,我们公司也用过不少
忘了是西数还是希捷,反正坏的比例很高
其他2T、4T很少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监控3T硬盘,我们公司也用过不少
忘了是西数还是希捷,反正坏的比例很高
其他2T、4T很少坏。

用的是西数老盘,紫色的,用之前还特地mhdd扫描了,没有红块,绿块10多个,这盘应该还行
为何一个月就突然坏了呢,
放到电脑上,居然连硬盘也识别不了

网友B:
质量是一方面:某大厂机械盘 蓝盘绿芯,红盘叠瓦...
另一方面:供电不好,硬盘容易坏,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是一方面:某大厂机械盘 蓝盘绿芯,红盘叠瓦...
另一方面:供电不好,硬盘容易坏,这是常识!

稳定运行了一个月啊,而且是录像机自带电源,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启动电流大,正常运行之后供电功率还是足够的
硬盘偶尔断电重启,不会造成损坏的

硬盘录像机是7x24小时开机的,如果电源有问题,能坚持1个月稳定运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录像机是7x24小时开机的,如果电源有问题,能坚持1个月稳定运行么

电源也不贵,可以把电源换更大功率的
另外检查下录像机主板,看有没电容鼓包
主板上有DC/DC转换电源,把12V转5V、3.3V供各系统使用
有鼓包电容直接换掉(DC/DC部分电容用高频电容)
更换的硬盘尽量不用3T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定运行了一个月啊,而且是录像机自带电源,一般不会有问题?

我坏过3块西数盘。都不是马上坏,抗一段时间不行了。

建议好好查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不贵,可以把电源换更大功率的
另外检查下录像机主板,看有没电容鼓包
主板上有DC/DC转换电源, ...

为何尽量不用3t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坏过3块西数盘。都不是马上坏,抗一段时间不行了。

建议好好查查供电。

你坏的3块是西数紫盘么?
是放电脑中坏的,还是放录像机中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尽量不用3t的硬盘?

据说有的3T实际是4T的有缺陷硬盘,屏蔽了一个磁头以后变成的3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坏的3块是西数紫盘么?
是放电脑中坏的,还是放录像机中坏的?

不是紫盘
当然是说放硬盘录像机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尽量不用3t的硬盘?

前面已经说过了
监控硬盘用了很多
不知什么原因,反正3T坏的比例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有的3T实际是4T的有缺陷硬盘,屏蔽了一个磁头以后变成的3T。

这样啊
还真不知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了
监控硬盘用了很多
不知什么原因,反正3T坏的比例最高

你遇到的3t盘损坏,是整个盘彻底坏掉,还是只是出坏道?
我遇到的情况是硬盘直接识别不了了。。。

网友D:
供电不足可导致硬盘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遇到的3t盘损坏,是整个盘彻底坏掉,还是只是出坏道?
我遇到的情况是硬盘直接识别不了了。。。

硬盘机识别不了

网友B:
坏道是正常用出现的问题,例如温度高且读写频繁。我的三块西数都是彻底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可导致硬盘损坏

怎么知道硬盘是否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
运行了1个多月都没问题,然后突然硬盘挂了,
如何排查原因,如何确定问题是出在硬盘上,还是出在电源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硬盘是否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
运行了1个多月都没问题,然后突然硬盘挂了,
如何排查原因,如 ...

电压要稳定,电流要充足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道是正常用出现的问题,例如温度高且读写频繁。我的三块西数都是彻底不认盘!

坏道还好,有时间备份数据
最怕没有坏道,但是硬盘突然就坏了,挂到电脑也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要稳定,电流要充足余量

怎么知道电压是否稳定?
这次盘突然损坏,前面半个月一点异常也没发现

网友D:
电源可导致硬盘挂掉,但硬盘损坏也不一定就是电源引起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可导致硬盘挂掉,但硬盘损坏也不一定就是电源引起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

还有哪些因素导致磁盘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哪些因素导致磁盘损坏?

频繁断电也是机械硬盘杀手

网友E:
如果是高质量的适配器,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在90~250伏特之间波动都不会影响输出到负载的功率。若不是适配器太凑合或供电时有时停,一般电网不至于这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高质量的适配器,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在90~250伏特之间波动都不会影响输出到负载的功率。若不是适配器太 ...

大容量硬盘启动功率接近31瓦,适配器额定功率只有18瓦,这个适配器是否会对硬盘造成损害?

网友:
会对性能有影响,但是不一定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容量硬盘启动功率接近31瓦,适配器额定功率只有18瓦,这个适配器是否会对硬盘造成损害?

如果单纯从电工功率计算看,结论应该是会对硬盘造成损害。功率欠缺对电机运行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如过流会对线圈的绝缘层产生伤害,不规则运动使磁头的飞行状态不稳定,有可能直接撞向盘面损坏磁道。 shoot

网友:
会,因为我遇到过。
配劣质电源,硬盘开始是异响,用一段时间后彻底不认盘。
厂家原配的1.5A电源供电,长期稳定工作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