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电子技术求方法

楼主(2023-11-21):
请问该如何下手?我干了十年的电工,就是设备电控部分,画电路图,PLC的简单编程,电控柜布局接线等等。以及设备的调试和维护,最近想自学电子技术,不知道怎么下手,目前在看一本《从零起步学电子》,是本老外写的,国内翻译过来的,里面都是基础的东西,大部分看了不算太吃力,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来矿坛了,就先从收音机开始吧

楼主:
请问怎么发图片

网友A:
首先把照片存入你的文件夹,根据你的级别,不大于500K.在你发帖时点击图片,从文件夹里点击你需要发的照片,确认以后就可以了。
你现在是实习会员,不可以发照片。给你加分,你进入正式会员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图解电子技术入门 蔡国瑞》、《怎样识读电子电路图 门宏》、《漫画电子电路 [日]田中贤一》、《学电子元器件从入门到成才 王俊峰》、《电子元器件与实用电路基础(修订版) 韩广兴.pdf》等书

网友C:
有兴趣爱好,电子技术学习起来就不难,多看书多实践!但是要学精通不容易,现在电子行来发展的太快了,日新月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照片存入你的文件夹,根据你的级别,不大于500K.在你发帖时点击图片,从文件夹里点击你需要发的照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图解电子技术入门 蔡国瑞》、《怎样识读电子电路图 门宏》、《漫画电子电路 [日]田中贤 ...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这些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爱好,电子技术学习起来就不难,多看书多实践!但是要学精通不容易,现在电子行来发展的太快了,日新 ...

好的,我找些书先看看

网友:
最好把电路原理(电工基础)重新复习一遍,电子技术特别是模拟电子技术需要电路原理做基础。电子技术需要多动手实验,可以买些洞洞板来玩简单的电路,从简到繁,先模拟后数字,虽然数字电路多被单片机替代了,但也不能一点都不懂。
电子技术最后还是为了控制某些设备,除非你只想玩音响,所以还要学学可控硅电路,电动机变压器的简单原理。

网友:
看目的。

如果为了更好求职,更高工资,不知道。
如果纯爱好,普通收音机书即可。

老衲学习范围就仅限于普通收音机,连单片机都不涉猎,虽然感觉单片机比普通收音机简单的多。

老衲今天学,明天忘,后天再学,节奏刚好。

网友:
学习电子从组装收音机开始

网友:
懂看电路图学起来还是有很大基础的,精通不敢说,基本会还是肯定的。说到精通那就看个人造诣了。

网友:
基础:   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
进一步:信号与系统、计算机基础、概率论。
高阶:   信号处理......

网友:
听一下模拟电子技术,不错的,跟着大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