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安捷伦 6612C Opt 760 继电器板

楼主(2023-11-21):
安捷伦 6612C 的 Opt 760 继电器板是可选的,有的人有机器但是机器里没有这块板子,比如某老湿的就没有。

俺的 6612C 有这块板子,今天开机箱清扫灰尘,顺便拍几张照片显摆一下!

楼主(2024-02-09):
板子早就做好了,元器件也都在目录商处买好了,就差那两个大个儿的松下继电器因为太贵了,在某宝买的拆机货,飘洋过海等了两个月终于在昨天下午拿到了。

晚上等到老婆孩子睡觉了马上开始焊板子,一共没几个器件很快就焊好了,装到 6612C 里面测试,翻车了,输出电压是反的!!!

瞪着一双昏花的老眼,反复比对惠普维护手册上的图纸、俺画的图纸和板子、以及原厂的板子,终于发现败家的惠普图纸上驱动两个继电器的电路和实物是相反的 !!!

切断原来的驱动电路,飞了两根线颠倒过来接好,上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今天太晚了,明天继续测试那三个小继电器相关的电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 bug ......

网友A(2023-11-21):
有这块板子和没有这板子功能上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块板子和没有这板子功能上有什么不一样?

这块板子可以断开电源输出端和被供电设备的连接,也可以反转电源的极性。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了这块板子的图纸,欧耶!

楼主:
召唤挖老师,有没有兴趣做一块这个板子??????

@wash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召唤挖老师,有没有兴趣做一块这个板子??????

@washu

真犀利 话说装上后怎么操作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犀利  话说装上后怎么操作这玩意?

前面板或者遥控都可以啊 ......

你有兴趣的话,俺画板子,你自己掏钱打板子买器件做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板或者遥控都可以啊 ......

你有兴趣的话,俺画板子,你自己掏钱打板子买器件做测试

我的意思是,面板没操作的按钮吧

btw. 这 PCB 也不复杂吧,我无所谓是否要 100% 抄袭,自己随便画一个其实也可以吧 咱又不是啥电磁兼容要求严格的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面板没操作的按钮吧

看手册,没有直接的按键,在菜单里,俺也记不住。

但是,有了这个继电器板子,每次你俺 Output On/Off 的时候继电器也会动作的,咔咔地贼爽。

---

EEVBlog 有人画了一个,但是他没有 100% 复原,只能用于 66xxB,不能用于 661xC,俺准备画一个全兼容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手册,没有直接的按键,在菜单里,俺也记不住。

但是,有了这个继电器板子,每次你俺 Output On/Off 的时候继电器也会动作的,咔咔地贼爽

---

EEVBlog 有人画了一个,但是他没有 100% 复原,只能用于 66xxB,不能用于 661xC,俺准备画一个全兼容的 ......
...

言之有理,看来我也是得给 6612 和 6632 都准备上

btw. 这俩居然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言之有理,看来我也是得给 6612 和 6632 都准备上

应该是用同一块板子的,但是 EEVBlog 那个网友给简化了一下,同时给 663xB搞了个前面板输出。

俺觉得按照 HPAK 的原设计也不耽误给 663xB 扩展前面板输出的,从 661xC那个接口接到前面板其实是一样的 ......

他的设计在这里: https://github.com/hb020/HP6632B_relay_boar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用同一块板子的,但是 EEVBlog 那个网友给简化了一下,同时给 663xB搞了个前面板输出。

俺觉得 ...

我原来一直纳闷主控板上多余的那个和接前面板一样的插座干啥的,原来是控制继电器的 话说 6612 和 6632 主控板貌似长得一样,这个继电器选件电路也一样来着?那就省事多了

btw. 看到下面这段话我就又想起某头盔

to isolate the output. In some situations, like with a large capacitive load or a battery, it is possible to damage the PSU's crowbar circuit when switching the output off. This board allows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 output terminals.

楼主:
趁着周末深夜看球的功夫,顺手把板子给扒了,原理图画好了,板子布局也搞好了,还没布线。

除了驱动部分的FPC插座、芯片以及限流电阻换成贴片器件之外,其它部分都原汁原味到底保留下来了,包括那两个碳质电阻和保险的型号也查到了,不由得暗暗地佩服自己!但是走线想要百分之百复原有困难,除非把原装板子上的器件焊下来 ......

补充内容 (2023-11-30 13:25):
本楼的原理图错到姥姥家去了,还删不掉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一直纳闷主控板上多余的那个和接前面板一样的插座干啥的,原来是控制继电器的  话说 6612 和 6 ...

啥头盔???

楼主: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俺把两个大个的继电器给拆下来了,就为了看看它们下面的布线。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部分惠普工程师的素质和责任心有点差啊,居然继电器外轮廓丝印和部分 guard ring 开窗重合了,属于开了个寂寞 ......

楼主:
花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改正了一些错误,完成了布线。人老了,干啥啥不行!

附件是原理图、Gerber文件以及物料单打包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改正了一些错误,完成了布线。人老了,干啥啥不行!

附件是原理图、Gerber文件 ...

你这个太漂亮了

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太漂亮了

天壤之别

这简单啊,只要你肯花时间做细致的 3D 模型你也漂亮

网友:
画板水平一流!

楼主:
过奖了,俺没画过啥高级板子,而且基本都是小板子,主打一个慢工出细活。

楼主(2023-12-28):
板子拿到了,发现有几处丝印不小心放在了绿油开窗的位置,导致字体残破了,这脑子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改正了一些错误,完成了布线。人老了,干啥啥不行!

附件是原理图、Gerber文件 ...

前辈,您这是什么EDA画的,3D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这是什么EDA画的,3D真漂亮

前辈不敢当,俺用的是大名鼎鼎的 AD (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