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级功放,一开机,继电器就立马吸合,没有延迟,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1-21):
后级功放,一开机,继电器就立马吸合,没有延迟,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继电器本身是否有问题,卡了或触点粘连,再查线圈开机时电压,再查驱动管,一步步倒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延迟电容是否断开或容量不足

延迟电容在继电器的哪个脚连接的大概?

网友A:
查看下延迟电容是否断开或容量不足

网友:
有一些进口专业舞台功放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根本没继电器

网友B:
从一台杂牌后级功放抄下来的电路。仅供参考。 `}OT`F{([F13XG0)}(248`C_tmb.jpg UQODK2QQUD%T}XM727@]25P_tmb.jpg

网友C:
如果以前有延时,那是继电器驱动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一台杂牌后级功放抄下来的电路。仅供参考。

感觉是图片上圆圈的这个位置的电容老化了,功放才会出现的延迟问题,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前有延时,那是继电器驱动管击穿了

你说的,驱动管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驱动管是电解电容吗?

应该是三极管,一般是用的8050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一般是用的8050三极管;

刚把几个电容全换了还是,没有延迟,估计是三极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一般是用的8050三极管;

这个8050三极管,应该是在继电器,周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一般是用的8050三极管;

这个是功放板,继电器反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8050三极管,应该是在继电器,周边吗?

圆圈里面就是继电器的线圈,线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一般是用的8050三极管;

图片上就是继电器边上的三极管,还有一个图片是电位器这边的三极管,没有8050这种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就是继电器边上的三极管,还有一个图片是电位器这边的三极管,没有8050这种的三极管

有可能是其他型号的管子,并非就一定是8050管子,不过功能都是一样的,都是控制继电器吸合;
电容只是起延迟控制管的基极电位;

网友:
继电器,有些是做延时吸合,有些是保护,或者兼而有之,你得仔细看看实物图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保护导致的吸合,楼主净去研究延时,是找错方向了。

楼主:
这个就是延迟用的继电器,另一边的功放板3秒才吸合的

网友E:
确定周边电容都换了?板上有可能是用2N5551之类的三极管,一般这个不容易坏,坏了也是吸合不正常(不能切换),查一下47uf还是100uf并联的RC延时电阻有没有烧短路了。是UPC1237还是分立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周边电容都换了?板上有可能是用2N5551之类的三极管,一般这个不容易坏,坏了也是吸合不正常(不能切换 ...

是后极功放,,,,

网友:
一个个2N5551量测过去......,估计有点难。左右声道对称的,对比看看数值。

网友F:
替换一下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替换一下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

驱动三极管是5551吗?

网友:
离继电器最近的

楼主:
等买的元件到了,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