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3-11-21):
请教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压器增加一个次级 ,初级电感量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次级开路,初级电感不变

高频变压器的可能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不会因次级绕组的变化而增加,但是次级绕组有电流的时候,会反射到初级的阻抗的变化,这就是功率传递 ...

那初级线圈的电感量是增大呢还是减小呢?

网友:
对于50Hz用低频变压器没什么变化,对于1KHz以上应用的变压器,原边电感量有所降低。

网友:
电感量不会变化,但漏感就会变化了。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
取决于次级是否带载。和次级产生的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