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6N5P做调整管的串联稳压板,很好用

楼主(2023-11-21):
自从迷上画板以后,经常是偶发性想到什么,然后花点时间把想法变成现实。
这边,上周想把两个前级电路板放在一个机箱里,于是想到手上还有的好几个稳压管,觉得要用起来,WY3P,WY4P的亮光非常迷人。
想到了就开做,电路是标准的串联稳压电路,只是调整管换成6N5P,取它的内阻低,压降小,电源牛的次级不需要那么高压,当然,电流大也是这个管子的大优点。电路如下:

板子很小,10X10CM,嘉立创打样才10.8元,超过尺寸就难受了:

板子回来是黄色的,很漂亮:

特别是辉光亮起来的时候,电压可调,这样也方便我适用各种前级电路:

这款板子正在供电PCL85帘入前级:

纹波还没来得及测试,等两天测试一下,估计在1mV左右,稳压电源的优势就在这里。

欢迎喜欢稳压电源的同好一起交流!

网友A:
6N5开起活来温度很高啊这板子能受得了吗?

网友B:
太费电了,电表蹭蹭的转,兜里的钱全归了供电局了,本来想那这个管子做个推挽,没敢做,

网友:
电压范围是?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地方的,我们广东用PCB真的好惨,因为胆机有高压,一受潮经常出故障。我现在都不搞PCB了。

网友D:
电子管就搭棚焊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5开起活来温度很高啊这板子能受得了吗?

这管子大,散热很快,不会影响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费电了,电表蹭蹭的转,兜里的钱全归了供电局了,本来想那这个管子做个推挽,没敢做,

玩管子嘛,总要付点钱的。这只是前级用,不怎么耗电。

楼主:
电压范围很灵活,看用什么零件。至少现在的绝大部分前级供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地方的,我们广东用PCB真的好惨,因为胆机有高压,一受潮经常出故障。我现在都不搞PCB了 ...

我是苏州这里的,也有回南天,很潮。不过注意走线,都没有问题。遵循1mm/100V的原则,不会爬电的。高压走线太近的话,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就搭棚焊接多好

手艺不过关,就只能另辟蹊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管子大,散热很快,不会影响板子。

短时间没问题,时间长了烤糊了,烧焦了。

楼主:
不会,管脚的热量没有这么大。

网友E:
其实300b就是干这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300b就是干这活的。

是极,300b就是这块的工作。

网友:
6N5P灯丝功耗就15W了,对这个管子一直无法感冒。

楼主:
只是取它的大电流,做调整管不错,可以用在后级电路上,小单端足够用。

网友F:
楼主要是把阻值等标注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把阻值等标注上就好了。

这块板是通用性的,要多少电压就需要调整元件的参数,所以不标注。

网友:
看见那个6N5P就头疼。同是调整管,可以使用6C19

网友:
Q2也换成电子管

楼主:
可以用6N2组成差分放大

网友:
6N5P傻大笨粗,耗电大,发热厉害,用场管比它好得多。

楼主:
在准备6C19的板子了,6N2差分放大。

网友G:
电子管稳压的优势除了供电延时和好看,还有什么优点吗?是否能影响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稳压的优势除了供电延时和好看,还有什么优点吗?是否能影响听感?

电源内阻的降低一定会影响整个放大电路的工作状态的,也就是听感会不一样。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