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箱启动器问题

楼主(2023-11-21):
没有修过冰箱
看看这个冰柜启动器是否有问题了,一头雾水,望熟悉制冷设备的坛友帮助一下。
篮圈内事何许器件?
B、C端现在是断开的,貌似PTC不能参与工作哦。用*10K档测试B、C端有充电的迹象,指针摆到零欧姆又到最大。

现在是冰柜工作部正常,因为晚上了,来不及找师傅,先自己捣鼓看看,冰柜通电,功率到了600W左右(本身70W),一会就断开,估计是热保护了;压缩机热乎乎的。

网友A:
PTC没有碎,大概率是好的,运行电容检查了吗?我有一台冰箱就是一样的现象,查到时候电容容量变小了。
如果换PTC和电容还不行,1,压缩机卡缸(敲击外壳试试),2,压缩机烧了(测绕组大概能判断)

网友B:
黑色3脚是可控硅。
找个普通的代换一下,就能判断了
网上搜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3脚是可控硅。
找个普通的代换一下,就能判断了
网上搜资料

刚才又安装上通电试验了,S端就没有被短接过,一直是220V电压,看来是这个启动不正常?
还真是可控硅,没有捣鼓过这玩意,不熟悉。

网友C:
到卖配件的商店买一个同样型号的直接代换,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卖配件的商店买一个同样型号的直接代换,几块钱一个。

晚上找不到了,明天去买配件,今晚研究一下

网友:
还有一些什么零件,标出来^_^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没有碎,大概率是好的,运行电容检查了吗?我有一台冰箱就是一样的现象,查到时候电容容量变小了。
如 ...

绕组一个49Ω一个43Ω,串起来92Ω;
电容2.5UF测量正常;
把可控硅短接一下,PTC能够工作,启动电流5A多,运行电流2.8A左右,“嘶嘶”的不像正常启动的声音,不一会就热保护,无法启动;
如果持续插着电源,那么压缩机外壳会比较烫,小冰柜才70W的输入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绕组一个49Ω一个43Ω,串起来92Ω;
电容2.5UF测量正常;
把可控硅短接一下,PTC能够工作,启动电流5A ...

各个压缩机配的电容,容量不一样的,标称容量是2.5UF吗?我的冰箱标称配4UF,实际测试的时候只有2UF了,换电容就正常启动了。

电容正常的话,有卡缸的可能,用木锤在启动的时候瞬间敲击,网上有视频的。

不要长时间通电,否则要烧绕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压缩机配的电容,容量不一样的,标称容量是2.5UF吗?我的冰箱标称配4UF,实际测试的时候只有2UF了, ...

谢谢,不管它了找人来看看,估计是压缩机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管它了找人来看看,估计是压缩机出问题了。

压缩机坏了,自己没有焊接工具的话,肯定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坏了,自己没有焊接工具的话,肯定搞不了。

有工具也不会,没有整过制冷设备。

网友D:
现在冰箱不值钱,买个新的,省事、省时。换泵的话,修理费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冰箱不值钱,买个新的,省事、省时。换泵的话,修理费也不便宜。

谢谢大家的关注,压缩机问题,决定不修了;修理费确实不低
更换了一台新的145升小冰柜,耗电也是不大,这个正常状态工作电流才0.29A(227V)。

网友:
145冰柜约400-800间/台,换压缩机的话估计300+,还是买新的,旧机卖废品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安装上通电试验了,S端就没有被短接过,一直是220V电压,看来是这个启动不正常?
还 ...

看来这个冰柜也奇葩,原理图上并没有可控硅,但是启动器里居然就有,也是少见。
这故障可以弃掉启动器,直接接上电容器,在接通电源的同时短路电容两端,压缩机应该正常启动运转,否则压缩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