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滤波器

楼主(2023-11-22):
陶瓷滤波器的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例如;1KΩ。或者输入阻抗1KΩ,输出阻抗500Ω。

网友:
这个不一定。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陶瓷滤波器(带通,陷波),陶瓷鉴频器,陶瓷谐振器。。。2脚的,3脚的,通带特性各式各样。。。有的可以代换,有的不能互换。需要具体查看参数特性。

网友:
當然不一樣,各品牌有各自的阻抗規定。

网友A:
至少常见的陶瓷滤波器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都是一样的,至少我见过的民用通信器材,包括收音机上,使用的滤波器都是两端阻抗相同的,手册上一般也只给出一个匹配阻抗,而不是输入输出分别标注。特殊的定制产品就不清楚了,但一般来说两端一样的情况更多,这是基于设计的便利性出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常见的陶瓷滤波器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都是一样的,至少我见过的民用通信器材,包括收音机上,使用的滤波 ...

有疑问,发三张图,都属于TA7303P的,除了一张是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一致,其余两张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疑问,发三张图,都属于TA7303P的,除了一张是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一致,其余两张都不一样。

作为通用元器件的滤波器,其生厂商没必要特意把两端阻抗做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后两张图(它们都是实际产品),有可能它用的滤波器是定制的,更有可能是根据实验结果特意调节成这样的,因为调整端口匹配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滤波器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通用元器件的滤波器,其生厂商没必要特意把两端阻抗做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后两张图(它们都是实 ...

现在网上销售的,很少有注明输入输出阻抗的。注明带宽的也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网上销售的,很少有注明输入输出阻抗的。注明带宽的也不多。

所有说这些杂牌的,不知道什么厂家生产的元件,都不推荐买,凡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必然有手册,哪怕是最简陋的手册,都会给出主要参数,至少我在立创买的元器件,哪怕是国内不知名品牌的,也是有手册的,无非是手册的可信程度是多少而已

网友(2024-12-01):
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是一样的,是否有特例我不知道,看村田陶瓷滤波器,虽然标示输入和输出端,但我巔倒接也沒看出差异,最近一批加工广弄反方向也是沒差异,只是避免意外最好还是遵行規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疑问,发三张图,都属于TA7303P的,除了一张是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一致,其余两张都不一样。

大多数常见的三端子陶瓷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一样的,你发的实际应用电路图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实际应用中,厂家不一定会完全做阻抗匹配,厂家设计电路有厂家的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说这些杂牌的,不知道什么厂家生产的元件,都不推荐买,凡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必然有手册,哪怕是最 ...

有什么简单的搭线路可以测试的?

网友:
我以前用NanoVNA扫过常见的晶体滤波器和陶瓷滤波器,还是比较准的。这么说吧,在输入输出阻抗与滤波器厂家推荐阻抗匹配时,带宽和损耗和厂家的标称值基本相符,如果配用的输入输出阻抗低于厂家的推荐值,带宽和损耗都会增加,幅频曲线更为平坦;如果配用的输入输出阻抗高于厂家的推荐值,带宽和损耗都会降低,幅频曲线更为尖锐,同时带内波动更大,会有2个或以上的尖峰。个人感觉,滤波器的使用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厂家的推荐值,如需要略微增加带宽,带内波动更小,可以适当减小匹配电阻;不过我不建议增大匹配电阻,那样做一般不能使带宽变窄(有这需要宁可更换滤波器型号),而且带内波动过大,失真也会增大。